[群联] 群联PS2251-07(PS2307)全新G2板试玩

楼主(2024-08-25):
闲鱼看有卖家在卖全新的PS2251-07 G2板,买了几片回来玩一下。

双BGA152焊盘,最大4CE 支持单贴1 2 4CE 双贴1+1CE,2+2CE,无跳线。

据卖家描述,东芝,闪迪的24NM 19NM 15NM SLC MLC TLC颗粒,支持率可以达到百分之95以上  还可以个别支持32NM。别的芯片厂家不支持,没有固件流出。卖家给了量产软件。

先贴个闪迪15nm,15139-128G试试

测速:

同样颗粒在慧荣3267,3268上写80左右,PS2307要快10M左右,读速度差不多。

买之前,询问了卖家是否支持东芝32nm SLC,卖家帮忙做了测试,可以开出来,然后回来我也贴了一个,PS2307+东芝7S2F。

开卡过程略,测速:

速度竟然还不错。

打完收工。

总结:4ce的颗粒写入速度基本在80-95左右,比慧荣3267或3268稍微好点。有喜欢群联的可以下手了。

网友:
速度还是慢了点

网友A:
15139-64G能不能上这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39-64G能不能上这主控??

可以

网友B:
速度差了点,这u盘的速度和楼主的手艺不匹配
感谢分享

网友C:
群联的质量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最近PS2251-03便宜

楼主:
比双通道主控还是慢,比同级别的3267,3268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差了点,这u盘的速度和楼主的手艺不匹配
感谢分享

做为单通道主控,这个速度还好了,比一些野鸡品牌写个位数的盘强百倍了,日常使用已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联的质量应该可以的

只要颗粒靠谱,稳定性应该不错。

网友:
膜拜下大佬

网友:
一直对群联U盘主控心有余悸,主要是量产工具太难用了

网友:
不知道支持sandisk的带锁的片子不
比如15059

网友D:
8s2f可开吗?范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8s2f可开吗?范范

手里没有8s2f,不确定。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同等条件下,群联主控的性能其实没的说,就是软件差点意思(仅就个人玩家而言,品牌想大批量定制的话群联的技术支持当然会是很好的),不论是量产工具还是配套软件都是;

一方面群联不像其他各家要么开卡简易,要么参数明晰,另一方面各种写保护、加密、模式转换等等配套软件基本也都年久失修,缺少支持,可以看出群联果然和慧荣的思路是不同的,更偏向大客户ODM出货;

现在好像逐渐有了些可玩性,2308、2307都有了一些小批量的板子固件,是转机?还是偶然?期待未来。

网友E:
PS2307除了支持32 24 15nm的还可用上M, I家的25NM MLC,ss21nm tlc这个也是固件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2307除了支持32 24 15nm的还可用上M, I家的25NM MLC,ss21nm tlc这个也是固件都有的

这个板子的卖家说,他这一版是专门设计的,只支持东芝闪迪。

对群联不太了解,不知道是这款板子上除东芝闪迪外的颗粒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卖家说,他这一版是专门设计的,只支持东芝闪迪。

对群联不太了解,不知道是这款板子上除东芝 ...

开过异步L74,4ce写40吧,超个频写入50出头

同步颗粒肯定更快

网友:
这板子间隔那么近,你是咋切开的???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