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DATA SM2246en 16贴开卡成功跑圈挂主控

楼主(2024-08-25):
如题,在一个固态群群主那里入手了一块全新拆机的威刚16贴2246主控,双缓存的板子。
把手头一块寿命只有百分之65的m600容量1t的固态拆颗粒贴满了。
颗粒型号64g的nw662直接开卡一次成功,因为是好盘拆的颗粒,就没泡rdt。直接开好后跑圈,结果发现读取速度不正常。写入速度很快,但是读取有时候只有几十m,甚至到后面直接卡死了。
由于是半夜跑圈测试的,第二天早上起床,发现出错,插电脑上,能显示1t的盘,但是不能写入也不能格式化。
没办法只有尝试重新量产,但是,这次进不了rom了,仔细测电压,发现rom跳线的电压没有了,没别的毛病。
只有换主控试试了,网上买了几颗主控换上,正常了,然后继续折腾开卡。
由于之前担心是颗粒焊废了,或者16贴有干扰导致的问题,这次特意把错有颗粒重新拆焊了一遍,然后量产的时候把颗粒参数的26改成23,把rdt测试开起来。
开卡一切正常,把硬盘插适配器上通电让它跑着,就去上班了,怕主控颗粒高温还特地贴上导热硅胶片,用风扇吹着。
下班回来,摸盘已经凉了,应该是完成了,插电脑上连量产软件,发现没反应,连不上了,还是只能在磁盘管理能看到盘,不能进行任何读写操作。
这下,又凉凉了。像上次一样,测量了rom跳线的电压,电压还有,但是不对,略微低一点,只有1.78v的样子,正常应该是1.8v以上的。因为因为前面换主控的时候换到有问题的主控,rom电压只有1.5v多也是不能进入rom,而上面两格的跳线就有标准的1.8v电压,所以我能肯定,主控又挂了。
其实之前也了解过16贴要改电阻4个0欧改33欧,但是这个板子不是公版,没有丝印,而且贴片电阻是0201封装的,实在太难操作了,就没考虑换电阻。
现在这板子已经损坏两颗主控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照理来说,有坏块或者信号有问题的话,也不该烧主控啊。群里玩固态的朋友都一致认为,固态主控损坏的情况是极少的。
所以,这板子到底是怎么了?故障的板子,所有电压1.2v1.5v1.8v3.3v5v12.7v,都是正常的。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的

网友A:
感觉像颗粒焊炸了,导致漏电,两片两片贴了跑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颗粒焊炸了,导致漏电,两片两片贴了跑圈试试。

颗粒漏电会导致烧主控吗?还有开卡不会报错的呀?

楼主:
已经焊在2246xt的板上双贴16颗测试了8颗了,没有发现问题,继续测试。

网友B:
尝试接入SATA口跑圈测试,这个易驱线的供电我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C:
支持6楼,可能还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接入SATA口跑圈测试,这个易驱线的供电我感觉不太靠谱。

但是为啥跑rdt或者跑圈之后,这个板就没法在电脑上识别rom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6楼,可能还是供电的问题

如果是供电问题的话,应该写入功耗比读取功耗大吧?第一次跑圈出这问题的时候,是写入速度没问题,读取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颗粒焊炸了,导致漏电,两片两片贴了跑圈试试。

测试完了,颗粒全部是好的,我全部装在2246xt的板上双贴,测试没问题。

楼主:
所有颗粒装其他板上双贴跑圈一切正常,板子拆掉颗粒也可以认rom了。

网友:
没玩过这个板子,不知道有没有坑。

建议插sata测试,而且做好散热,要知道跑圈对主控和整个板子的供电是最大的考验。

网友D:
超过4颗粒,我一般用易驱线,会外接12V电源。另外,可以换一个开卡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4颗粒,我一般用易驱线,会外接12V电源。另外,可以换一个开卡版本试试。 ...

出的问题是16贴开卡后跑rdt,跑完回来板子就连不上电脑了,啥软件都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4颗粒,我一般用易驱线,会外接12V电源。另外,可以换一个开卡版本试试。 ...

我觉得不是供电的问题,我有还几个移动硬盘盒是可以开卡的,但是也没用,外接12v的移动硬盘盒都不行。识别不了了。

楼主:
主控确实是坏的,我装回8颗闪存,主控又认不到了,还是要换主控,明天新的主控应该到了。明天换了试试。

网友:
这样的话,找不到原因就不要这板了

网友:
威刚isss332不是一般人能玩明白的

网友E:
没丝印的板要慎重购买。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颗粒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丝印的板要慎重购买。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有颗粒炸了

颗粒都是好的,现在换上新的主控,只要焊了颗粒就不能识别rom,现在应该是板子上有什么问题,但是电压测的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