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夜修嵌入式LED平板灯(欧派至尊R JL-PS 30X30)

楼主(2024-08-25):
首先参考这里--

修一个集成吊顶平板灯(欧派至尊R  JL-PS 30X3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7234&fromuid=473544

准备发帖时才想起以前修过并发了帖子,翻出来看了一下,原来还有一个灯条备件,可惜放失迷了,直到现在也没找到放哪了。反正修好了,以后再找吧。

从上边那个帖子可以看出,小厂跟大厂还是没法比呀,那个OPPLE的可比这个寿命长多了。

这个小厂或山寨的,现在已经是第二次维修了

出现黑点,又是一组整个5颗暴死

找备件时,只找到单位吊顶平板灯上拆下的两条灯条,也其中一条只剩一部分是好的

准备用这条完好的

单位的是60X30的,需要截取一半

截取后发现长度多出那么一点点

因为是5个一组,如果去掉一颗,电路就不均衡了

没办法,那就请出加热台搬贴片吧

有这加热台真好,比风枪好用多了,260度恒温正合适,很轻松就搬好家了

坏的超过5颗了。

把它自带的胶条除去,换硅脂和硅胶,散热会更好

粘上之前再试一次,防止粘好之后再发现有问题

测试看着灯珠全部点亮,那就粘接吧

等胶凝固之后按顺序装上,过程略过。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把电流降一点  会耐用一些

网友:
修了锅又修灯

都坏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厂家和商家遇上数码之家的倒大霉了,定好几年坏,到你们手里,坏了修,坏了修,

网友:
这几块钱的加热台还真好用,以前折Led灯用电烙铁使用各种方法都不能完整的拆下一颗。

网友:
这类灯有些容易坏,时不时需要维修。

网友A:
我直接上三安的芯片  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网友:
这散热不太好,降电流更耐用

网友:
我家集成吊顶灯都是驱动电源坏的,还没见过灯用坏的。可恶的是驱动电源拆开一看都是灌黑胶的,修都不好修

网友:
嗯,和液晶电视的背光灯一样的结构。

网友:
偶用PPR热熔器修过,不过感觉修过的也不耐用,估计还是灯珠过温了

网友:
这种嵌入式LED平板灯如果用不住,建议降功率使用。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上三安的芯片  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就是三安的灯珠

网友B:
我家一个烧过驱动,把吊顶都烤黄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一个烧过驱动,把吊顶都烤黄一块。

是的,铝扣板,本来白色调的。那驱动是整个灌胶的,装灯的时候随便搁在旁边的扣板上了。

网友:
电流用保守一点,多用几年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