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吊扇的电流声来自哪里???

楼主(2024-08-26):
运行时有很明显的电流声,启动时更明显,无极调速器有的位置电流声会小一点。  这声音是来自吊扇的电容,还是电机???  有办法消除吗???

有人说这是调速器可控硅的原因,要换成电感型的。   我从另外一台没电流声的吊扇拆来一个5档调速器(里面有个电容),换上去,电流声仍然存在,不过好像小了一点。

网友:
如果怀疑电容问题可以换一个,容易找,不过我估计是电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我用可控硅也没那么大声

网友A:
线圈铁芯的电磁震动嗡嗡嗡。
轴承或者其它地方摩擦的声音叽叽嘎嘎,还有滚珠轴承的声音叽里叽里。
然后是气流的声音呼呼呼。

网友:
2个问题:
1电容容量不足
2无极调速器不良

网友:
电机线圈老化,受不了就换电机吧,

网友B:
电子调速器的锅!换成以前的电感调速器就没有嗡嗡的声音

网友:
把电机拆开看看

网友:
大概率是调速器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可控硅调速那就是噪音根源,电容调速器不会有噪音,如果用电容调速器也有噪声那就是电机问题或者调速器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铁芯的电磁震动嗡嗡嗡。
轴承或者其它地方摩擦的声音叽叽嘎嘎,还有滚珠轴承的声音叽里叽里。
然后是气 ...

关电后空转,好像就没声音了,应该是高频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调速器的锅!换成以前的电感调速器就没有嗡嗡的声音

我换了一个5档的带电容的,声音小了一点。  另外2台吊扇,无论是5档的或者无极调速的,都没噪音。

网友C:
嗡嗡声是电机发出的,用可控硅的几乎都有声音,老式电感调速器几乎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嗡嗡声是电机发出的,用可控硅的几乎都有声音,老式电感调速器几乎没有声音。 ...

另外2台吊扇,调速器一个是5档的带电容,一个是无极调速的,都没噪音

网友:
单相电机应该没啥大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