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带蓝牙的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2024-08-26):
电视遥控器不慎进水了,拆开清洗。
遥控器的蓝牙其实是麦克风的功能用于语音控制,遥控器还是通过红外线控制的。

网友:
同款,突然就不行了,打10086换了一个

网友:
清洗好了,还是能用的

网友:
没看到牛屎块,还算不错。

网友A:
到底是蓝牙还是红外的?拆机照片上看到红外管了,没看见蓝牙天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蓝牙还是红外的?拆机照片上看到红外管了,没看见蓝牙天线啊

ANT1位置就是天线吧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有个螃蟹芯片

网友:
语音功能,这玩意儿用的多么?

网友:
移动盒子配的这类遥控器有点怪异,我的遥控器也是这种,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然后遥控失灵,盒子内有相应的反应,按压个按键摄像头能看恶剪有红外光发出,于是认为是存储在芯片的红外码错乱,于是有拜访了一段时间遥控器能遥控盒子了,但是功能是错乱的,音量+变成了菜单,静音键变成了确认键……十分怪异,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一般都能免费换新

网友:
样子都差不多,最好遥控器是能统一起来

网友:
做工挺好的,运营商的盒子还算良心。
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灵敏了,弃之可惜

网友:
这是单端的语音遥控器,机顶盒遥控是用蓝牙的,不是红外头,那个红外只能做电视遥控复制和控制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的

网友:
两用的遥控,我家有个电视盒子,也是这样个遥控器

网友:
遥控器板子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蓝牙还是红外的?拆机照片上看到红外管了,没看见蓝牙天线啊

应该两种模式都可以用,因为我有个机顶盒,刷的其他机顶盒的包,红外遥控不好使,用鼠标连上蓝牙遥控器就可以用了,原机遥控器就是红外加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