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动车48V充电器

楼主(2024-08-26):
充电器烧坏了。拆开看,目测坏了3个电阻和管理芯片,万用表测量开关管三个脚之间也短路了。因为这个充电器有五个指示灯,能显示充电过程,因此想维修一下。

坏掉的几个元件在图中标出来了。电阻一个是150,一个好像是332,另一个烧的看不出了,有人知道这三个电阻分别是多少吗?电源管理芯片是KA3845,可不可以用AN3845B代替?开关管是6N90,是否可以用8N60代替?

网友:
这种小功率废品店很多   还可以挑选品牌的

网友:
应该好维修,384+的资料网上很多,你搜索一下

网友:
估计连带mos管也挂了,这种情况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充电器很一般啊

网友A:
如何改让充电器功率小一点,大概小20w左右就行,我这超过240w只有一元三小时,240w以内一元四小时,现在检测到充电功率243w。。。

网友:
就这种电源最难收拾,一不小心就响

网友:
这个质量一般就没意思修理了

网友:
除非手头有现成元器件,否则修理意义不大

网友:
维修开始及拍照前,把卫生打扫一下吧。

网友:
最好描描图,确定损坏元件的功能再考虑维修

如果想把目测损坏的元件换了就修好这个几率不是很高

3845可以用uc3845替换,所谓的an3845,应该是没有这个型号,其它替换都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一炸一片,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让充电器功率小一点,大概小20w左右就行,我这超过240w只有一元三小时,240w以内一元四小时,现在检 ...

这个可以改,但要看你的充电器的具体电路,才知道怎样改

网友:
这种小功率废品店很多

网友:
网上找个图对照着来就好。

上图R55有误,应该为下图R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让充电器功率小一点,大概小20w左右就行,我这超过240w只有一元三小时,240w以内一元四小时,现在检 ...

可以换那个最大的电阻试试

网友:
烧坏的电阻可以查芯片应用图电路参考,至于芯片的代还网上也可以查到,只要应用点图徐昂通,参数一致或高于原参数都可以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改让充电器功率小一点,大概小20w左右就行,我这超过240w只有一元三小时,240w以内一元四小时,现在检 ...

把初级mos管的检流电阻换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内部蛮简单的,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