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6v的锂电池不行了,把它拆开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08-26):
一组36V的锂电池串里面有坏的。
请问能用下图所画的方法让保护板和电池链接不,想读一下24小时损耗电压。

网友:
换成大单体吧!!

网友:
绝缘皮都啥样了,
只能说:勇!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A:
你这如图黑线一接,火花闪电啪啪啪,比较壮观

网友:
给你一句话,你自己去品,那就是不要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想要整体好,必须保证每一颗都是完美的,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电池组肯定不能安装画的图那样接线。电池组串并组好了的电池组,画的图是所有电池组成一个单体,也就是对每一个电池进行单独测试,要想按照图片上测试,除非对电池组进行拆解成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如图黑线一接,火花闪电啪啪啪,比较壮观

图片的正极没有串联进电池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肯定不能安装画的图那样接线。电池组串并组好了的电池组,画的图是所有电池组成一个单体,也就是对每 ...

图片的正极没有串联进电池组的,就是不确定啊

网友:
圆柱形的电池组一旦出现部分或少量电池低压或损坏,基本上整组电池就没用了,快到寿命完了。
这种电池就算你有时间重组分容,也是不定期就会损坏部分电池。再说了,重组后你能保证每个电池容量就相近咯吗?
大单体还能玩玩,柱形电池组只能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的正极没有串联进电池组的

你看镍片就知道,低阻的正极就是高一组电池的负极。
即使你每组剥离出来,BMS也不会认同你这个接法,就不要指望保护板帮你干这活了,自己拿万用表内阻仪慢慢去量才行。

网友C:
说真的,我看这密密麻麻的电池特害怕,楼主还是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
电池是串联的,肯定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镍片就知道,低阻的正极就是高一组电池的负极。
即使你每组剥离出来,BMS也不会认同你这个接法,就不 ...

估计如果要认,可能得另外一种程序才行。可能是只有单独测,数量大测试时间又久想捡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我看这密密麻麻的电池特害怕,楼主还是不要自己弄了

不要怕,我这才那到那啊,TSL以前全是18650呢,一台车几千颗呢。

网友:
楼主这比较猛 支架也不用还是部分焊锡的 牛

网友:
这样劝是没有用的,扔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如果要认,可能得另外一种程序才行。可能是只有单独测,数量大测试时间又久想捡懒啊 ...

本来BMS原装接法它会监测每组电池的电压。简单点的就是过放过充监测和保护,高级点的有每组电压实时输出(带蓝牙模块的一般都有APP能查看)。
你这个需求相当于自己搭建B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BMS原装接法它会监测每组电池的电压。简单点的就是过放过充监测和保护,高级点的有每组电压实时输出 ...

对,你是明白我意思了,保护板就是带通信的可以随时蓝牙看电压,一目了然。只是我这个新思路没人试过,多路,其实就多路电压监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你是明白我意思了,保护板就是带通信的可以随时蓝牙看电压,一目了然。只是我这个新思路没人试过,多 ...

既然有串联后在线监测的,何必把它们独立出来?脱裤子放P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