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池漏液,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4-08-26):
近来我碰到因电池漏液,造成很多设备损坏,不知大家怎么处理的?

我用酒精檫, 用刀括,但是总是不能搞清,还是接触不好呀,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可以用WD40试下

网友:
酒精清洗,还能怎么样

网友:
酒精清洗,烘干

网友:
只是电池仓损坏的话,去除漏液后更换电池仓弹片就完事了,如果是漏液进入了设备甚至腐蚀了主板或者元器件,那清理完后板子重新涂绿油,能找到的件直接替换,找不来的并且维修成本过高的,直接扔了买新的吧。
最后就是,能改锂电改锂电吧,或者买现在那种号称凝胶电解液可以确保不漏的产品来用。

网友:
解决电池漏液,一般是局部喷漆,

网友:
我是用酒精擦,已腐蚀的度层很难保养

网友:
电池触片如果被电池漏液腐蚀了会经常接触不良的,可能要更换触片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直接换弹片吧,镀层脱落根本没治

网友:
弹簧,簧片刮出来能导电就行

网友A:
尽量不要用碱性电池,因为太容易漏液了。

网友:
我是拆下来用电磨装个铜丝刷头拼命刷。

网友:
我先用刀片刮,然后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碱性电池,因为太容易漏液了。

我前段时间解剖了一个紫米的碱性电池,里面是干的黑色碳粉之类的物质一点儿液体都没有。怎么肥四?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好及时检查清理

网友:
啥 东西啊?不要了吧

网友:
废牙刷,沾点草酸,像刷牙那样,得有耐心

网友:
拆下来电镀下

网友:
引出来再装个电池盒,烂也烂外面的盒,红包买几个备着

楼主:
谢谢大家回贴。看来也只能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