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为近十年的极米Z4X更换DMD芯片

楼主(2024-08-26):
那是2015年,我还是单身,微投市场曾经一度火爆,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禁不住诱惑啊,还是入手了极米Z4X.如下图款。

当初这机器我还是参与的众筹的,众筹价2499还赠送一个3D眼镜,首发价是2699.至今用了整整九年了。前期用的不多,但是这些年儿子没少看。中间大概19年时候出过一次问题,就是镜片烧了发黄了,属于这款机器的通病,然后免费返厂给换了镜片。要说起来极米的设计问题不少,但是服务还是不错的。从今年开始这机器就没怎么用了,有段时间我曾经打开,然后使用了无级变焦,把画面调到最小了。前几天儿子要出去看电影,我说省点钱吧,咱们在家看,然后打开投影还是处于无极变焦的最小状态,然后我给调回画面最大的状态,发现一圈都是黑点。

我当时的判断是无级变焦之后光机进灰了,所以就打算先拆开清灰。

第一批众筹机就是亏啊,给发了一个工程机,下方还有挖板和飞线,最初我以为这机器都有飞线,后来看了其他的拆机图,带飞线的也就我这一个。

然后是主板背面,主要的芯片都在这一面了。散热片下面是就是Mstar 6A838的四核芯片,四核1.5Ghz,相比手机芯片,感觉这些年电视芯片进步不大啊

拿掉主板,下面就是散热器,光机和接口板

拆开光机看了下,并没有什么进灰的迹象,看来不是镜片问题,应该是只能考虑DMD芯片进灰了

然后是拆DMD芯片,DMD有一个小铝散热片给散热,貌似这个散热不好的话容易烧DMD

拆掉散热片还有排线,排线位置加了密封胶

排线拆掉,排线与芯片这种接触形式叫什么呢?有点像CPU的接触形式

DMD芯片的背面是触点和一个小散热垫。在我最后换这个的时候,散热垫去掉了,换成了信越7921,很合适,导热效率比这垫子好多了。

DMD型号是1191-403,当初很多微投都用这个芯片。

拆出来拿酒精擦洗了芯片,但是没有效果,从图片也能看出来,是芯片里面坏掉了,里面就是无数极其小的镜子,那一圈小镜子坏掉了很多。

这大概是严重的BUG,只要用了无极变焦,后面DMD就很容易出问题。问题是这芯片还很贵,二手拆机的都得一百五六。全世界也只有TI做DMD芯片。最后我从小黄鱼找了个二手光机,说是保证DMD是好的,只是光机镜片烧了。花了160,心痛啊。光机到手,虽然是同一年的光机,但还是有点区别的。镜头一个光面的一个磨砂的。

对这个光机试机,确实是烧了光路,画面焦黄,亮度降低很多。

后面拆除这个DMD芯片,发现反射面有一层类似于水雾的东西,轻擦还不好擦掉,最后用了力气才擦掉的。不知道这一层东西是如何产生的。

然后就是换上这个装机复原。其实这个背面是有硬盘仓的,但是也没多大用

装回去试机

然后就是导致DMD芯片坏掉的罪魁祸首,无极变焦。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无极变焦是如何导致DMD芯片坏掉的。

换下来的问题光机和芯片,看看挂黄鱼上还能回点本吧

网友A:
楼主厉害,同样的机子,我当时是因为下面放了一个烧水壶,导致进水蒸气烧了这个芯片,后面送淘宝救回来的

网友B:
我也差不多同期购买了极米的Z4 Air,那时候一心想着1280x800都是菱形像素,看文字会有色边(没买主要还是抢不到,没货)。后来看到芒果小觅(Z4 Air青春版,当时好像售价1700多)是.3寸的方形像素 1280x720分辨率,加上便携性较好,所以就上车芒果小觅了,没想到第一批货发的都是Z4 Air(好像是2199,赚了),后期电源坏过一次免费送修。到目前为止还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同样的机子,我当时是因为下面放了一个烧水壶,导致进水蒸气烧了这个芯片,后面送淘宝救回来的 ...

换这个芯片还是没多少技术含量的。你的当初应该是水蒸气温度太高,影响了散热,导致芯片被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差不多同期购买了极米的Z4 Air,那时候一心想着1280x800都是菱形像素,看文字会有色边(没买主要还是抢 ...

兄弟,你记错了啊,你这些价格都再加1000才差不多,Z4 air定位本就比Z4X高很多,首发价都3000多

网友C:
楼主这真是久修成良匠啊,这都能判断故障还给修好了。
话说我20年买过一台,型号没注意,还买了电动幕布,但后面没咋用,希望能撑久一点。

网友D:
极米投影 当年是叫得很响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真是久修成良匠啊,这都能判断故障还给修好了。
话说我20年买过一台,型号没注意,还买了电动幕布, ...

注意清灰的话,一般也没啥问题,能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米投影 当年是叫得很响的品牌。

家用玩玩还可以的

网友:
我之前一个微投,奥图码的ML750,凸透镜烧掉了一个导致偏色严重,拆开后把凸透镜拿掉,居然也能看,那凸透镜到底有啥作用呢,我拿掉一个也一样用

网友:
我是头几年小黄鱼买了个Z3D,芯片应该是都一样的,菱形像素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是不是无极变焦后内部镜片热量聚集在某一点,无法顺利排出才烧光路的

网友:
老化烧掉的吧?有使用寿命吧

网友:
DMD才是核心,全世界只有一家公司生产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修
无极变焦是什么原理呢,怎么把芯片干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这个芯片还是没多少技术含量的。你的当初应该是水蒸气温度太高,影响了散热,导致芯片被烧了 ...

我的幕布都卷边了,有什么好推荐吗

网友:
修好卖掉,或者干脆不修,同样有这个破玩意的路过,已经换过一次 透镜 150块,复眼透镜也刚换,不想搞了,LED光源也有衰减。。。说到底就是个不成熟的破烂,也就是这个破烂,造成了极米如今牛逼哄哄的。。。。。

网友:
的确是散热片比导热膏强多了

网友:
所谓这个“无级变焦”就是数码变焦,因为镜头不具备光学变焦能力,所以数码变焦是控制芯片的显示大小的,你“无级变焦”画面调小后,其实芯片只用中间一部分来显示内容,那么周边那一圈画面就得黑掉,对于DMD来说,周边没有显示的那一圈微镜就会一直处于一个特定的偏转角度,时间长了就丧失了活动能力,这个和AMOLED电视“烧屏”是同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