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我见过的最“复杂的”充电电路。

楼主(2024-08-26):
剪掉的电线定义:
1、+ 接电源插口充电
2、空
3、电机 -
4、空
5、- 接电源插口充电
6、电池 -
7、电池 +
8、电机 +
其中,电池是通过开关的常通触点和那俩功率电阻充电的,那些电路不知道干啥用的。开关按下去就变成 电池直接给电机供电。白色方的那个是开关,开关上面的是17393,左边边缘的是555

网友:
这个并不复杂,看LED灯显示就知道,仅此一个LED灯看上去以为是变色的,其实只是普通的二脚LED,并不变色。

楼主:
不是,电池是4节 2000mah的镍铬电池。

网友:
很规整啊,这不挺好的嘛

网友A:
这是给什么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什么电池充电的?

镍镉电池

网友:
用可调的电源啊

网友:
板子上还都是直插器件

网友:
恕我直言,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一点也不复杂。
看看下面这个,借坛友的图:

网友:
很普通,不复杂。

网友:
的确是我见过比较简单的充电电路之一了

网友:
一般一般。上古pcb

网友:
相对而言:锂电充放电路最复杂、氢电和镍镉电池简单因这二种电池耐过充放电。

网友:
以前的线路板,算工整了

网友:
没有用单片机,89十年代的东东

网友:
只是集成度不高而已

网友:
这板子应该带有充电保护功能,一般辣鸡充电器不管啥电池都能给你充废咯

网友:
第一眼看过去电路板像是裁减后的局部,仔细看又不像。工艺像早期磁带机的水平。

网友:
隔镍电池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