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3速腾安装一汽大众数字钥匙

楼主(2024-08-26):
很早之前就看到了这种数字钥匙,当时的价格1000+,实在舍不得。

最近无意间在黄鱼上看到这东西“崩盘”了,200元以下就能搞到,可能是4S店的员工手里攒下来的,低价出。

另外就是前一阵被一个8万块钱的车的同事给“鄙视”了,他说,这远程启动什么的不都是标配么,你那为啥都没有。

这个确实,大众官方的APP,虽然能够远程解锁,远程看到车窗什么状态,没有什么其他功能了。就是不放开。关键是这个
一汽大众APP, 发个解锁指令,要传输到国外的服务器上,再回传回来,才能解锁,中间间隔延迟1秒-60分钟不等(60分钟不是我黑他,是有一次我没拿钥匙
只带了手机,逛完了回来解锁解了50分钟,停车费多交了1小时),还没解开。

这也更加让我萌生了加装“第三方”数字钥匙的想法,使用第三方app。

刚好看到黄鱼上有便宜的,168元包邮拿下了一个速腾版本的数字钥匙,我本计划买回来研究一下,改装一下,因为实在不想花那个一年150元的费用(其实我只用到一个远程热车功能,因为马上
到冬天了,下班时候上车那叫一个deisei的冷),其他都用不到。

主板(上下屏蔽罩我拆掉了拍照的):(一个物联网模块,一个蓝牙芯片,反面一个MCU,两组CAN芯片)

线束很长看上去很复杂,我没有拍照。下面是我根据线束画出来的简图

1,OBD接口取12V 常电和主CAN总线(线束是带了一个OBD公和OBD母的转接线,无损对插,看上去出现很多线出去,实际上最后就并联成了4根到控制盒,CANH,CANL,GND 和12V)

2,控制盒端的接口
这里面除去PEPS部分的接口定义,那个模块与控制盒之间是自己走的协议,不用研究根整车协议之间的关联,PEPS出来的4根线(其他车型可能是8根或者更多),是控制车窗玻璃的(低配车才能用到,并联的车窗控制引脚,高配车车窗玻璃可以用CAN协议控制,这个模块和这段线用不到,可以直接剪断,那个PEPS模块我也没安装)
一组主CAN(挂在OBD上取出),一组舒适CAN(在J519 A上挑线取出),一个刹车信号(在J519 C上挑线取出),然后有两根线走向了START按钮。剩余一个GND 一个12V。

3,基本逻辑
抛开协议不谈(因为CAN不接的话,这个控制盒自带的APP是检测不到车门前机盖档位信号的,软件不会给启动命令)

触发预埋原车钥匙解锁(因为钥匙在车内,可能触发了2次,一次恢复钥匙功能---原因是上次锁门后车内钥匙失效,需要先触发解锁键恢复功能,二次是解锁)----检测档位,机盖,车门等状态-----给出刹车信号-----启动

4,加装
基本就是考验细心和耐心,需要拆仪表台侧板,门槛饰板等,需要拆J519A和C,使用镊子退针后并入新的舒适CAN总线和刹车信号线,需要拆原有OBD口,中控扶手侧板,档显面板和启动按键面板,走线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为了避免震动噪音还要使用绒布胶带在你认为会震动的位置将线包起来,最后控制盒放在座椅下方使用扎带固定,地毯下走线也是考验耐心的活。
过程我没拍照片,只照了一张(这个安装好之后还需要黄鱼上找一个激活的卖家(20元)给你远程激活,一汽的直接给他码就能激活(其实就是层层加锁,这个激活费用是4S店赚的),上汽的据说需要5053之类,这个就需要有硬件或者找改装店帮忙)

这个需要破坏一把原装钥匙(我没做到无损拆解,螺丝也被我弄丢了),卡在那个控制盒中,解锁后备箱也是靠这个预埋钥匙实现的,控制盒上面的几个探针会顶在钥匙电路板的几个点位上。当然这会损失两个功能(尾箱一脚踢,另外一个是无钥匙锁车和解锁(这个我没过多测试,因为这个接好设定好以后,手机蓝牙开启的,靠近一定距离就解锁,离开一定距离就锁车))。

APP界面(第一年免费,第二年150,若是234一次交,是360.)

写在后面:

(备用方案,没有实施)

我想实现的远程热车功能,实际上经过这个盒子的一番分析下来,也有一个DIY方案:
STM32F103C8T6 这种低端单片机,成本几块钱;一各LORA 433模块(这个传输距离很远的,我曾经用它控制电梯外呼板,实际测试距离在地下室能摇到30+层以上),两套放在一起,一套当做发送(发一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字符串),另一套当做接受,接受到信号后,给出5秒刹车信号后给出启动信号即可。像我这种工作座位距离车不超过300米的情况,也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基本不用担心出问题,毕竟如果不在P档上,给出啥信号也不会启动,空调基本都是不关状态,所以也能实现我的目的。

再写一条:

本来不想掏钱的,但是装好之后,随便操作几下,发现这流畅度啊可操作性啥的,应该能对得起这一个月十块钱的使用费,所以也不准备再自己做LORA方案了,直接用吧。
这就是厂家的高明之处,我这么节俭的人,人家让你试用一年,最后都愿意掏这个十块钱一个月的使用费。(毕竟如果我自己做产品的话也不想别人白嫖我,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这样吧)

改装成本:168元硬件,20元激活,4小时DIY。

补充内容 (2024-9-27 11:21):
问了客服,PEPS模块还需要装上,那两个线是控制门把手的,不是车窗。恢复原车无钥匙进入功能。

网友:
花钱了啊,铁公鸡这不拔毛了吗?

网友:
老刘下血本了啊

网友:
现在消费降级了,一分钱都不想花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有收获

网友A:
没看明白呀,你到底是使用了433还是使用了互联网呀?

网友B:
那确实有点贵,但是值了。
还有个思路,哈啰芯,88¥+15¥年费,改造一下

网友C:
内置了sim流量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呀,你到底是使用了433还是使用了互联网呀?

用了默认的互联网,433是以后的事,估计不会实施了。因为用他这个用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了sim流量卡吗?

对,是物联网模块,走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有点贵,但是值了。
还有个思路,哈啰芯,88¥+15¥年费,改造一下

一开始觉得贵,用上之后,就应该想:珍惜他人劳动成果。毕竟群友们多买我几个优盘,一个月的费用就出来。

网友D:
原厂的也需要预埋钥匙啊,车钥匙放在车上,会有安全隐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默认的互联网,433是以后的事,估计不会实施了。因为用他这个用惯了 ...

互联网得拿月租吧,433免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也需要预埋钥匙啊,车钥匙放在车上,会有安全隐患吧

控车逻辑上不会有问题,它自己软件里面设定了自己的逻辑。如果是高手,砸了玻璃,取下控制盒,拿掉钥匙电路板,确实能够使用车钥匙无电应急方式点火并开走。但是现在这种违法犯罪的成本太高了,正规车只见到丢轮毂的,没见过丢车身的。

网友:
花里胡哨好.有没有用阿

网友:
有没有安全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联网得拿月租吧,433免费的吧。

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开始交费,一年150,一次买3年的是360.交给钥匙平台。没有互联网只能用蓝牙。这是他们的政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年免费,第二年开始交费,一年150,一次买3年的是360.交给钥匙平台。没有互联网只能用蓝牙。这是他们 ...

这个钥匙平台是大众官方的还是?

网友:
应该可以技改用钥匙远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钥匙平台是大众官方的还是?

他这个无论是“原厂行车记录仪”还是原厂“数字钥匙”,都不是大众自己做的。
都是第三方做的,然后灌了大众原厂/原装的名字,毕竟只有这一辆三款软件和硬件。
行车记录仪那个平台叫做众智途,数字钥匙这个平台叫做众行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