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的最后归宿

楼主(2024-08-26):
早期的电脑坏了,应该是主板问题,卖了50块就将CPU拔下来,在边角钻了2.5的孔,做了个钥匙吊坠

网友:
不错。。,不过芯片比我的电影播放器的Cpu还好

网友A:
说实话,这CPU拿来办公都勉强够用,只是功耗有点吓人

网友:
我有一个这CPU的下载机,还用着

网友:
我有个双核挂咸鱼10块都没人要呵呵这东西除了钥匙扣还能干啥?我的是带针脚的那种

网友:
带针脚的貌似至少5块一个收,炼金用

其实CPU最后归宿都是炼金,谁叫它镀那么多金

一个针脚的镀层含金量远超一个触点

网友:
有点浪费呀。

网友:
大概10块这种材料可提炼1克黄金。

网友:
铜翘下来,当垫片用
当然我是改装一下做电桥的归零电阻用的,电阻很小,很棒

网友:
第一代的么,有一块390M还在用!

网友:
收藏也不是不可以,攒了一盒子老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CPU拿来办公都勉强够用,只是功耗有点吓人

I3 530功耗还是不太大的吧

网友:
双核U文字办公也够用

网友:
最后用几天,发现有点重

网友:
电路板会开裂吗?要不要粘两片不锈钢平垫加固一下?

网友:
比我的笔记本上的I3-380mCPU还高一点

网友:
能不能做点别的呢

网友:
铜盖翘下来,漏油器,电视盒子,主控一沾温度里面下降

网友:
打在pcb板上很快就会被磨穿,打在散热盖位置合适

网友:
除了积灰尘, 没什么用, 钥匙扣不好用,  炼金量太少也没相应的设备化学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