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这个好帮手车机怎么接线,电压电流一般都多大

楼主(2024-08-26):
写的什么广东好帮手汽车电子什么玩意
但是没接线图

网友:
参考下大众车机的接线

网友:
好像在数码之家老站上有接线图

网友:
有尾插就比较方便,看标记再拆机跑跑线路就大致能分清接线功能。

网友A:
很简单,只看三根线,红色12V,黄色ACC,即接点火,这里直接与红线相接。黑色接负极,其余杂色线,大多数是音频输出线,另外天线是单独的,还有USB接口是另外的。

网友B:
尾插线颜色就能看个大概率。
尾插左上角粗黄线是+  左下角粗黑线是-  一般红色是acc  4对颜色一样的是喇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只看三根线,红色12V,黄色ACC,即接点火,这里直接与红线相接。黑色接负极,其余杂色线,大多数是 ...

大捆的是,还是小捆的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插线颜色就能看个大概率。
尾插左上角粗黄线是+  左下角粗黑线是-  一般红色是acc  4对颜色一样的是喇叭 ...

哈哈,你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我更不敢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我更不敢试了

有啥不敢试的?外壳是地肯定错不了。你用万用表通路档量一下。这个黄色的肯定跟大保险丝是通的。车机一般都是黄色粗线是正极,红色细线是acc  这2个错了也没关系,直接拧一起接正极就行了

网友:
网上应该能找到尾插定义的。不过有些车机有加密。比如大众的

网友:
左边是外接摄像头,右边黄线接12V,红线是ACC,跟黄线接一起,黑线不用说了,接电池负极。另外四组喇叭线,蓝色是面板背光,接12V

网友C:
车机盖子上面不是都有接线图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机盖子上面不是都有接线图的吗?

没有,有的话我就不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敢试的?外壳是地肯定错不了。你用万用表通路档量一下。这个黄色的肯定跟大保险丝是通的。车机一般 ...

需要12v多大电流呢,太大我可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12v多大电流呢,太大我可没有

你直接用汽车电瓶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汽车电瓶就可以的

我连汽车都没有,哪来的电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啥不敢试的?外壳是地肯定错不了。你用万用表通路档量一下。这个黄色的肯定跟大保险丝是通的。车机一般 ...

哈哈,ni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连汽车都没有,哪来的电瓶啊

随便一个12V的电源,有个几安电流就能用,只是音箱的功率不要搞太大就可以。以前我弄车机的时候,3A的电源也能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汽车都没有,哪来的电瓶啊

老师你又调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12V的电源,有个几安电流就能用,只是音箱的功率不要搞太大就可以。以前我弄车机的时候,3A的电 ...

不用音箱,我只是看看屏幕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