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 胜利 德力西测板载电容,UT89XD读不出数也意外

楼主(2024-08-26):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UT89XD读不出数也意外。
有请本场主角:

网友A:
把表都露出来看看

楼主:
视频挂不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表都露出来看看

视频发不上来...

网友:
我的UT61E+也发生过这种现象,同一个电容在板子上用华普HP890CN就能测出读数,优利德没测出来。

网友:
打到手动挡试试

网友:
电容拿下来测啊,在电路板上测不出来正常

网友:
在路测试,有其他元器件影响测试!

网友:
在线测量要输出的测量电压低才好,利用pn极的导通电压限制断开其它部分才比较准确。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使用的是充电方式,耐压高的小容量电容测不出来,特别是涤纶电容还有瓷片电容

楼主:
这个电容其实也拆下来测了,一切正常。 这个电磁炉板子我修不了,拿去给外面的老师傅,如果测哪哪正常,最后就剩芯片了,就不修了。
但有一个细节,他那老旧的万用表,完全可以在板测量这些电容,而且都是感觉特别准,这个0.15UF,他在板测就是0.15UF,还有个0.1UF的也一样,我自已在板都测不了。

网友:
电容底下有放电电阻吧?这个影响测试结果,最好拆下来测。

网友:
为什么要在线测试呢,不明白

网友:
在板测量能读出数据来,数据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用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用电桥试试

网友:
外面的老师傅,他那老旧的万用表是什么牌子的表?

网友:
“他那老旧的万用表,完全可以在板测量这些电容”  可否见见那神奇的表的尊容

网友:
电磁炉板子很新

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