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eap motion维修

楼主(2024-08-26):
地摊看到的,外观比较残,地摊俩老板,第一次问,估计看我研究了半天,要价30,忍住没买,等了一周,发现只有另一个老板在,于是拿给她看,要价10块,果断收入
来的时候这样
盖板破了,下雨淋到过,地摊很多这种雨淋过的
USB3.0接口,残了
全拆开,洗刷刷,洗板水避开红外二极管和摄像头区域,其他大力擦洗即可
原来的USB3接口小心剪开,配合烙铁,避免伤焊盘,从捡来的一堆硬盘盒主板中挑一个外观接近的换上,没有有完全一样的,凑合用
安装软件,我的电脑是黑苹果,只有个tracking软件,没有小游戏试玩。
有空研究研究用啥东西搞个盖子

网友:
捡漏成功,重新搞一个漂亮的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啥啊!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啊!干啥用的?

体感控制器。
可以识别各种手势,进而用手势与计算系统进行交互。

现在vr系统里,貌似quest2/3的手势是直直接使用底部摄像头和机器学习实现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公司,的优势是啥,可能算法比较好,同时也是外设,减少一部分机内算力,和适应pc系统吧,而不只是xr应用

网友B:
用透明亚克力做个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透明亚克力做个盖

原盖子是暗色的,基本接近黑色,好像是钢化玻璃,我没想到,没盖子也能用,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东西。这么小一个,下次直接说5元,不卖的话,8元,起身走的样子。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