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超小可更新语音模块打PCB板

楼主(2024-08-26):
见前帖,用cx588芯片做的语音模块,用sop转换板焊接总是不那么方便,遂jlc用优惠券第一次打板,打回来的还可以,
打5片发6片,就是电容封装0805搞小了,还是单层板,焊插针只能焊一面,且反了,增大了占用体积.

左边4根插针接mcu数据或烧录座,中间左的两插针是播放测试,一般没用到,中间右两插针是烧录前先短接地,正常播放要拔掉,
右边两插针是接喇叭,上面电容旁预留个电阻位,当供电使用3.3v下用0欧电阻接上.

插针都搞弯,减少占用体积,如果空间大则不用弯.

接烧录座下载烧录F1a文件,软件里测试语音是否正常.

接在TM1640电动车显示屏里,位置刚刚好,esp8266 D1 也附在大板边固定,大板接触面覆绿油防俩板线路短接,

esp8266接入巴法云,完美实现wifi时钟,显示时分秒星期,语音实时播放整点报时星期气温,固定电话来电号码播报,
楼梯口有人经过播报层数,播报门开门关,巴法云可设置关键字,如ota、+-调音量,test测试即时时间星期气温,
re清除eeprom wifi密码,换wifi微信重配网络,巴法还可设置定时播放某设定语音.

第一次打板总有些不完美,第二张优惠券也搞来下单,重画pcb搞成双层板,电容封装改C1206,穿孔走VCC线,背面敷铜GND

-----------------------------------------------------

...... 25楼有更新...........

自制超小可更新语音模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6530&fromuid=768940

TM1640共阴极wifi时钟arduino代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7811&fromuid=768940

ESP8266家用智能网络控制监测显示系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939&fromuid=768940

网友:
感觉楼主搞的插接方法,比双层板更好焊接和检测

网友A:
语音芯片是输入汉字自动读出来吗?无论什么汉字都能转成语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音芯片是输入汉字自动读出来吗?无论什么汉字都能转成语音吗?

见上个贴  自制超小可更新语音模块,这种是先把汉字数字转换成语音文件,再去播放文件
当然也是另有模块自动读出汉字数字

网友B:
电容封装0805、0603的我焊过,铁板烧最方便,电烙铁也还行
0804的封装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封装0805、0603的我焊过,铁板烧最方便,电烙铁也还行
0804的封装没见过 ...

是0805  重编辑改.........

网友C:
会画PCB的都是我仰望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画PCB的都是我仰望的大神

想做什么都得靠摸索 靠搜索 看别人走过的路
画什么基本都有教程,看B站视频教程

网友:
确实可玩性高

网友D:
这东西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功率多大

资料是8欧 0.5w   ......

网友:
板子画得不错,很实用

网友E:
老师好,玩过米思齐吗?
朋友有帖子要打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好,玩过米思齐吗?
朋友有帖子要打分哟

图形化搭积木的不太习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形化搭积木的不太习惯

请教:米思齐中,STM32开发板,接IIC屏幕时,搞不懂了。里边提供的代码如下:
#include <Wire.h>
#include <Adafruit_GFX_STM32.h>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_STM32.h>

TwoWire Wire1(1, I2C_FAST_MODE);
#define display_SCREEN_WIDTH  128
#define display_SCREEN_HEIGHT 64
#define display_OLED_RESET    PA0
Adafruit_SSD1306_STM32 display(display_SCREEN_WIDTH, display_SCREEN_HEIGHT, &Wire1, display_OLED_RESET);

void setup(){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0x3C);
}

void loop(){

}

我想问,黑体部分,需要一个引脚,IIC只有4引脚,黑体部分需要的这个引脚怎么办呢?

楼主:
没搞过stm ,只能找范例
Arduino STM32+霍尔传感器+OLED显示屏制作转数计数器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0673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米思齐中,STM32开发板,接IIC屏幕时,搞不懂了。里边提供的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看了github上的范例
   Arduino_STM32/STM32F1/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examples/ssd1306_128x64_i2c_STM32/ssd1306_128x64_i2c_STM32.ino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github上的范例
   Arduino_STM32/STM32F1/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examples/ssd1306_128x64_i2c ...

谢谢回复!我才学,我看不懂这个范例呀,我只知道IIC屏幕只有4个引脚。从这些代码看,需要5个引脚,RESET引脚代码中有,屏幕硬件板子上没有,怎么接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我才学,我看不懂这个范例呀,我只知道IIC屏幕只有4个引脚。从这些代码看,需要5个引脚 ...

I2c 只用到sda scl,reset用不到,随便赋个脚,编译不出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