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摄像机添加失败

楼主(2024-08-26):
海康的NVR添加海康的摄像头显示“已经达到通道资源添加上限”,头大,最近搬家搬到村里了,想着搞个摄像头装装样子,废品站套了几个小区门口用的拍车牌的摄像头,加上自己手里有几个海康的摄像头,想着组一起够用了,谁知道NVR不给力,拍车牌的摄像头搜索不到,海康自己的摄像头添加了一个,另一个显示“已经达到通道资源添加上限”,有没有啥好办法?

楼主:
有没有啥兼容性强的NVR推荐。

网友:
估计是拍车牌的摄像头协议和录相机不兼容所致,用onvif协议(前提是摄像头支持并启用此功能)添加试一下。海康录相机除本品牌摄像机外似乎对其它品牌支持不太友好,有时即使其它摄像机有ONVIF输出也添加不进或图像质量较差,兼容性还不如杂牌录相机。

网友:
用的NVR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上面说得对,用onvif协议,我也遇到过,一家的东西不兼容,隔代差的太多了

网友:
降低通道码流等设置和检查通道绑定

网友:
是不是协议不兼容呀?!!!

网友:
录像机码率不够,降低摄像头的码率或者分辨率应该就行了

网友:
400万象素的主机添加800万的象素的摄像头会占用太的资料

降低所在的摄像头通道象素主副码流试试

网友:
录像机没接触过 ,自己搞定黑群晖挂摄像头挺方便的

网友:
265摄像机加264摄像机也会占用太多带宽,海康为了强推新款,限制了新录像机带宽

网友:
录像机带宽小,四路的还是八路的?
先把摄像机调成1080P分辨率再试试

网友:
前面添加的那个通道码流高了吧,把通道1码流改成720p试试再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得对,用onvif协议,我也遇到过,一家的东西不兼容,隔代差的太多了  ...

onvif协议本来就公用协议,不存在太大的差别,没遇到过通过onvif协议不能接入的。主要是有些品牌的不能用默认端口添加,有些品牌需要另外创建onvif认证账号和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