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凯易中国码无线电波万年历

楼主(2024-08-26):
这是2015年花98块买的,买它的理由:BPC自动对时;大字有秒显示;公历+农历显示,星期汉字显示;温度显示。现在满足这些条件的钟不多了,只找到MAX HOME的8881和8888。

这个电波钟有2个毛病:信号弱时经常解析错数据,有可能是日期错,有可能是时间错(BPC编码校验比较弱);LCD屏会老化。

正面,LCD屏老化,估计换偏光膜可以改善。正面4个按键:时间键设置时间;闹钟键设置闹钟;加键切换12/24小时,调整时间;-/强制接收键调整时间,非自动对时时手动对时。

顶部,背光按键,有2个按键,实际上是并联的。

本机设计上使用电池+外部电源双供电,两者通过二极管隔离,再经3V LDO稳压后供给主控和BPC模块。
3节7号电池仓

侧面DC供电接口

供电隔离二极管和LDO_3V

整体电路板

BPC模块正面

BPC模块背面。使用的是MAS6180B方案。

接收中国码电波钟信号时配68.5KHz晶振,据说68.503KHz才是最佳晶振,这个电波钟就配了68.503KHz的晶振。

这个电波钟使用的大概是6cm长度的磁棒天线,常见的还有10cm的磁棒天线,理论上灵敏度高一些,还要豪华高配20cm磁棒天线,加模块一起要35块,不知道灵敏度能高多少。

网友A:
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钟,未能如愿。

网友B:
用bpc电脑软件或者手机端app,可以对电波钟进行校准,我的光波表经常这样自己校准时间。。
因为在北京,总收不到波。只能自己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找一个这样的钟,未能如愿。

可以买这款:8881,功能和8888一样。同时间买了2个8888,用了差不多10年了,除了部分按键失效外,其它功能正常,LCD屏没有老化,只能让它自动对时了。
https://item.jd.com/10061627683143.html

网友:
这个设计的确不常见了

网友:
我前几年买的TIMESS电波钟算是很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pc电脑软件或者手机端app,可以对电波钟进行校准,我的光波表经常这样自己校准时间。。
因为在北京,总 ...

北京到商丘最远才700多公里,应该是室内不好收,室外应该没问题,晚上比较好收,这里里商丘1400多公里,一般晚上6点到凌晨4点比较好收,偶尔也有白天10还能收到的。

这是昨天用X宝模块室外检测的接收成功时间点,平缓的地方数据连续,说明这段时间信号比较好。

网友:
如何能提高接收信号的灵敏度,我的电波钟也遇到过信号问题,导致不准。万能的论坛大神,出来吧,现身吧

网友:
现在网络时钟了,电波没有那么吃香了~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C:
这个电波钟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D:
指针式的电波钟更好些

网友:
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电池仓漏液过?

楼主:
是的,所以,现在电池一年一换,虽然电压还有1.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针式的电波钟更好些

还是觉得数字钟直观些,而且,数字钟能显示更多内容。有些指针钟用罗马数字,看起来费劲。

网友:
换背光纸又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波钟还是蛮不错的啊

除了那个屏和对时不可靠,其它的还可以,虽然用了LDO,也不是很费电。

楼主:
其实,仔细看还能看清。好像换偏光膜就可以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