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检修

楼主(2024-08-26):
usb端口没输出,元件也没有明显烧伤和爆裂,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开局两张图,剩下全靠猜?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局两张图,剩下全靠猜?拆?

收回刚刚的话,你出个邮费10元,我寄两个5V1A的充电器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回刚刚的话,你出个邮费10元,我寄两个5V1A的充电器给你。

大气!

网友B:
输入线有根好像断了

网友:
测量一下这两个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C: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或者电线折断

网友:
第一张图看到了,回复完看到第二张小米贴标的。。瞬间感觉额。。我以前也是从拆充电头混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回刚刚的话,你出个邮费10元,我寄两个5V1A的充电器给你。

谁家里还没几个充电头,就是折腾着玩,要找我也能找出十个八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吧?

实话说,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线有根好像断了

外皮坏了,里面连着的,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家里还没几个充电头,就是折腾着玩,要找我也能找出十个八个的

好的,我道歉,我也修过几个路由器9V电源,寥寥几个元件测到没脾气。最后直接12V电源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山寨充电器吧?

把你那最后一下 【吧】收回,准山寨品

网友:
没保险丝吗

网友:
这种电源一般会串一个小阻值的电阻代替保险,另外量一下开关管是不是击穿了,要是元件坏了还是扔了吧

网友:
无烧的话断线或者虚焊可能性大,元件也不多,逐个测量下应该能很快定位问题

网友:
不会修,就是每个零件测一下有没有坏!

网友:
先检测电流,接入220V后,无电流就是输入有故障,不通电。

网友:
万能充电路典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