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点读笔的改装与废物利用

楼主(2024-08-26):
点读笔头的放大效果

录音

广播

开发者选项

原生设置

换的桌面

6582芯片的

网友A:
改装了什么?没看懂

网友B:
应该是刷了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了什么?没看懂

主要是卡bug进入原生设置 然后开启adb  安apk

网友C:
没看明白改了什么?是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刷了新系统?

原系统卡bug 进原生设置 然后开a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改了什么?是系统么?

改原生设置 然后用第三方软件进入开发者选项 开Adb 然后安装各种apk

网友:
这点读机这么牛B,还可刷系统,高人呀

网友:
应该可以刷车手机

网友:
现在点读笔都这么高级啦?我家的还是几个按键的那种

网友D:
挺高级的点读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高级的点读笔。

基于安卓的点读笔 学习机之类的玩法都多

网友:
前有随身路由玩出花,楼主又把点读笔整出新高度。  后面还会有啥呢,整个带HDMI输出接口的玩意 这个正好需要。现在有卖的那种价格太贵 ,期待几十块能入手的

网友:
高手  又没人研究那种没有屏幕的点读笔怎么改装?

网友:
放大镜录音笔网络收音机

网友:
现在点读笔都这么高级了,以前的都只有按键没屏幕

网友:
牛皮啊,这个还真的不错。

网友:
内存多大

装这么多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