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用哪种锁比较好?

楼主(2024-08-26):
经常出去玩,把车停在超市门口半个小时左右,
真怕车子被偷了,
配个什么锁最好呢?
现在用的锁价格只有5元,是不是太渣
换个什么锁比较好呢?

网友A:
再好的锁也不好防,有些地方不地锁,三轮车就可以拉走了。最好的方案是锁再加装GPS

网友:
把车价值提高到4000,放摄像头前面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是加个定位,目前再没有其它好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加个定位,目前再没有其它好的方案了

你用什么定位工具,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好的锁也不好防,有些地方不地锁,三轮车就可以拉走了。最好的方案是锁再加装GPS ...

GPS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C:
锁尽量用U型的,有快拆就轮子连车架一起锁.尽可能放在人多和有监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尽量用U型的,有快拆就轮子连车架一起锁.尽可能放在人多和有监控的地方.

轮子连车架一起锁什么意思?

买什么牌子的U型锁比较好?U型锁好像也有10元左右的

网友:
哪种锁也一样,防不住小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轮子连车架一起锁什么意思?

买什么牌子的U型锁比较好?U型锁好像也有10元左右的 ...

之前买过玥玛的锁很强,推荐750E-90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过玥玛的锁很强,推荐750E-9009.

这种锁多少钱一个?

网友D:
u型锁,建议一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型锁,建议一个以上

带这么多锁不麻烦么

网友:
我在用密码锁,好处是不用带钥匙,缺点也很多,例如你打开锁以后如果你忘记锁车,或是有人看你的车锁,就知道你的密码了

网友:
我们骑行俱乐部搞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车子不离开自己的视线,吃饭的时候店里有专人看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这么多锁不麻烦么

安全和麻烦你只能选一样

网友E:
5块钱的车锁要求车子要破,要看起来很不好很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块钱的车锁要求车子要破,要看起来很不好很破吧

你用的车锁是多少钱的?

网友:
我电动车用碟刹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车锁是多少钱的?

我那个便宜,大概七 块多吧,淘 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