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胜为无线投屏器

楼主(2024-08-26):
这个胜为的无线投屏器开始使用感觉挺好,比外露天线的好多了。
使用不久发现电源type c口电源口接触不良,迫于没有好的工具,干脆把 tape c座拆掉了,直接剪一根type c线,把它焊在上面了,原插口上方开有一个小小的口子,把线固定的还很牢固。
使用了一年多以后,最近发现投屏有时断联,今天再次使用,发现不仅断连,而且后来闪屏,彩条极不稳定,手摸投屏器,烫手,这次算是彻底坏了。

网友:
扔到垃圾筒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就是不耐用。

网友:
估计到寿命了

网友A:
看起来用料还可以,9.9包邮有的搞

网友:
换新吧。这东西就是发热厉害。

网友:
加个微型风扇散热

网友:
一直以为很简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用料还可以,9.9包邮有的搞

这个价格这么厉害的吗?

网友:
一直想搞一个,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如果只是发热导致故障,就让它赤裸裸的工作

网友:
散热不好,贴片元件越做越小,没风扇散热还真不耐用。

网友:
也有两个投屏器,工作起来确实发热很严重。

网友:
如果裸奔使用,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第一次见投屏器没穿衣服的样子。

网友B:
9.9那是不可能的,估计买买要个99吧~~

网友:
花30买个华为的电视盒子,带无线投屏功能。比这个投屏器稳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那是不可能的,估计买买要个99吧~~

不高的,19买的库存货。

网友:
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