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样的小奶锅柄怎么固定好

楼主(2024-08-26):
原来晃动,去掉重新用铆钉固定的,但用不久就不行了,用什么固定好一些

网友:
不锈钢螺丝加防松螺母

网友:
不锈钢铆钉会好些

网友:
铁锤用力砸。

网友:
找不锈钢铆钉 或不锈钢条 截取合适长度 卯死 不要用铝的太软了

网友:
拉铆估计不行,要用以前的老工艺,用锤子慢慢敲的铆钉才行。

网友A:
用拉卯怎么行,用实心铆钉,铝的铜的,都行。

网友:
你再买个新的吧

网友:
建议使用不锈钢材质的铆钉固定,用铝材质的铆钉固定,一加热就拉跨了。

网友:
钜锅  老手艺啊

网友:
氩弧焊不好吗?

网友:
一个固定点,天生不牢固。

网友:
做不锈钢门窗的店,找他们帮忙焊一下,给点辛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拉卯怎么行,用实心铆钉,铝的铜的,都行。

这个办法好

网友B:
用螺丝加弹簧垫。不要用防松螺母,防松螺母里面是尼龙,温度高了融化的

网友:
感觉该换个锅了。

网友:
拆掉直接上俩不锈钢螺丝螺帽向外    弹垫都不用  油灰多了想松都难    我家跟你的一样

网友:
要么焊死在上面,要么弄两不锈钢螺丝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加弹簧垫。不要用防松螺母,防松螺母里面是尼龙,温度高了融化的

我买过不锈钢卡环的防松螺母(不锈钢金属自锁紧螺母),这种拧紧了有很大概率拧不开了,硬拧直接卡烂螺丝的螺纹,比尼龙环那种的更防松

网友:
不锈钢螺丝 螺母 弹簧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