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图片分辨率降低的轻量级软件?

楼主(2024-08-26):
上一个咨询贴,最终我用了千千静听!
不到3M的体积!
可以批量转换,wma>mp3,保留原来的歌曲名称。

如题,手机拍的分辨率都是几千*几千
有个数码相框分辨率是800*600
有没有什么轻量级的这种软件?

网友A:
20年前的批量调整图片分辨率小软件,JPEG Resizer v2.1绿色汉化版,刚试了在Win10下可以运行。

可以调节图片分辨率大小的软件很多,比如ACDSee、iSee、光影魔术手、美图秀秀、PHOTOSHOP等等,只要掌握了一种即可。
下面我们介绍一款简单的专门批量调节图片大小的软件JPEG Resizer,可以快速的将图片调整到我们需要的分辨率大小:

打开软件,选择“添加文件”

用鼠标框住电脑或存储卡里需要处理的图片

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处理的图片路径和分辨率

第二步,建议按图中的来设定(建议选择1600px宽度分辨率)

第三步,选择要保存的文件路径,自己记得就好。JPEG压缩的“勾”可以不选,一般按图上的设定即可

第四步,点击调整,OK,完成!

处理后输出的照片大小,容量只有163KB了,小于360KB,可以方便的上传到网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前的批量调整图片分辨率小软件,JPEG Resizer v2.1绿色汉化版,刚试了在Win10下可以运行。

我来找一个下载试试

楼主:
另我又重装系统了...
昨天还运行的好好的洛雪音乐,今天忽然出问题,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前的批量调整图片分辨率小软件,JPEG Resizer v2.1绿色汉化版,刚试了在Win10下可以运行。

我来帮大家省55家元

https://www.123pan.com/s/ZhStVv-25DP3.html

网友:
Foobar2000
图片批处理王 v3.0

网友:
ACDSee就很好啊

网友(2024-12-14):
老版本的acd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