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转轴螺母涂螺丝紧固液好,还是不涂好?

楼主(2024-08-26):
涂了会不会太紧,以后难以拆下维修?

不涂又怕螺丝松动,万一骑行过程轮胎散架,是不是非常危险

网友:
螺纹紧固胶?
俺是觉得涂了好
尤其是这东西还防锈

网友:
没见过涂这玩意,也没见过这螺栓松动

网友A:
就怕你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你拆不下来

你不涂紧固胶么

网友:
螺纹紧固胶有各种强度的,选个合适的就可以。

网友:
相当于螺丝胶吗? 加热后就很容易拆了.

网友B:
我的自行车有个刹车总成的安装螺丝容易松动,自己在螺丝上绕了些生塑带再安装效果还不错到现在没有松动过而且不影响拆卸。

网友C:
M3以下乐泰222,M4以上2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以下乐泰222,M4以上243.

不考虑271么

网友D:
没那么个事儿吧,骑那么多年了,很少把车螺丝骑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个事儿吧,骑那么多年了,很少把车螺丝骑掉啊

你时不时很少骑远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自行车有个刹车总成的安装螺丝容易松动,自己在螺丝上绕了些生塑带再安装效果还不错到现在没有松动过而 ...

生塑带是什么?生料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以下乐泰222,M4以上243.

轮轴螺丝,你上紧固胶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塑带是什么?生料带么?

是的,我记错了就是水管螺丝口密封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时不时很少骑远路

一天20公里,连着骑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