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指纹锁5号电池改造

楼主(2024-08-27):
指纹锁是5号电池的,用旧手机电池+升压板替换

网友A:
能用多久,你这半自动锁吧,我的要8节电池

网友B:
外置充电口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多久,你这半自动锁吧,我的要8节电池

是的,半自动,能用四五个月,后来加个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充电口才好

打开盖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多久,你这半自动锁吧,我的要8节电池

我的也是8节AA电池,取下其中4节也能开锁,不知道能不能也用锂电池?

网友:
升压板的转换效率高的话,还能坚持使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方案肯定是可行的,就是升压输出电流是否与开锁电流匹配?另外看升压板是小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的,这种小电位器不保险,易出现接触不良等故障,导致高压,损坏后级电路,已有过经验教训,还是改用电阻固定输出电压为好,另外输出滤波就一个贴片电容,也需要加强滤波为好,毕竟指纹锁相比充电升压模块是昂贵的

网友:
同样是充电电池,建议用松下的爱老婆可能更好吧!简单方便!

网友:
静态电流多大?太大的话用不久

楼主:
用了快一年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