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率热水器外控水温板拆解

楼主(2024-08-27):
能率热水器,外加了3个外控水温板,故障:优先灯每秒闪一下,就像每秒发送一个信号,不正常。 拆掉其中一个,就正常了,运气好,一次就找到故障这个。

拆机:
正面,就是开关,加调温,每个面板都可以独立控制,并且是带温度记忆的。

背面看不出什么,热水器两根线接下面端子,15V左右。

正面,好复杂,按键+数码管,我接15V不显示,但接热水器的线就能显示,很怪,15V就经过整流桥给后面供电,但不知道信号是怎么传输的?不会修,只能再买一个。

补充内容 (2024-9-2 16:38):
经过排查,控制板子是好的,线的问题(主机到控制板的线),装修时放的网线,被老鼠咬过一次,之前断了4根,现在又断了2根,还好有2根可以

网友:
只有电源线的话那就考虑电力线载波吧

网友A:
有没有检查微动开关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我也是用的能率热水器,第一次听到还能外加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查微动开关有没有短路。

检查了,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能率热水器,第一次听到还能外加温控。

可以的,就主机侧边打开,并在热水器主机面板线控上(有端子),多个线控都是并连(每个地方接2芯线到主机处),每个面板可以独立控制,比如:厨房A设置45度, 厕所B设置37度,厕所C设置39度。按一下开关就是你想要的温度,不用调节温度,当然每个开关都可以调。

网友:
这电路板有点西门子的风格。

网友:
还是打磨的芯片

网友:
用数码管显示很特别。

楼主:
没有打磨芯片,是有点粘胶(类似防水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