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一个玩具泡泡机

楼主(2024-08-27):
拆修一个玩具泡泡机

一个玩具,整体就是一个电机+两个微动+音乐电路板+喇叭。
电机负责送液加吹气。
一个微动负责打开关闭音乐。
一个微动负责启动送液吹泡。
问题就出在两个微动上,都是故障。

网友:
这种微动台式电脑开关上的比较耐用点

网友A:
这种大部分都漏液腐蚀导致的失灵。

网友:
换其他开关

网友:
楼主又可以带女友愉快的吹泡泡了。

网友:
孩子的快乐玩具

网友:
高科技的儿童玩具。

网友:
我的是一个微动,一按就是音乐加吹泡泡,整了两节18650和一块4056小板,小孩子有时候倒着拿,放阳台上淋水,微动换过3次了,现在有声音出泡泡的也不转了,吹灰中,有空再修。装泡泡的瓶子盖子帽也直接顶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部分都漏液腐蚀导致的失灵。

防水是硬伤,依稀记得当年女儿的玩具就是这样坏掉的。

网友:
尝试改防水开关,或者电子开关。原来自动吹气泡1个电机也可以,以前见到舞台用的需要2个电机。

网友:
把开关,用石蜡或者密封胶封住耐用点

网友:
估计漏水受潮让微动开关实效,,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把机械键盘的轴改一个上去当开关,按的时候手感好爽。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嫌太吵拆开把喇叭扯下来了

网友:
小玩具为了节约成本,使用的元件质量不太好和防水功能不到位,更换好一些的微动开关及重新完善下防水措施,可以比新的还耐用。

网友:
估计是漏液或者进水了

网友:
有些不够严密,会漏水

网友:
换个微动开关就行!!!

网友:
以前帮人修过一个,也是微动开关的问题,漏水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