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闹了个乌龙,拆解九阳豆浆机(DJ12B-A11D)

楼主(2024-08-27):
事情起因就是媳妇和我说翻出个豆浆机,不通电。。。。不通电。。。不通电。。。

于是我找个时间就试了一下,结果不是不通电,是报错,整个面板都在闪。。

对这些小家电我其实没啥维修经验,B站,抖音转了一圈,结果都在说传感器故障。那就拆换了试试呗。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是个22K的传感器,网上找到的全是100K的案例。。结果就是我量出来的传感器大概在18K附近。。。我还没办法确认好坏。。。

只能在淘宝买了一根,到手一量还是18K左右。我就心理一凉啊。

果然换上之后还是面板全闪,按啥啥不灵。

继续在网上啃,最后还是卡在数码之前的一个贴子,但是我这个破号居然是负分无法查看,后来我想了点办法,查看了一下那个贴子。发现特么居然要加水才能试机。。

果不其然,加水之后面板正常了。

发贴目的有三:

一、看看能不能恢复点分,这帐号用的好难受
二、确定22K的传感器,室温28度左右时,测量值18K左右是正常阻值
三、如果我看的那个贴子的老哥,还在这混的话,提供一条思路,所谓水位检测就是,传感器或者是刀头,或者是什么其它的玩意,伸到了机器底部,装水之后,形成了短接;
这样整机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回路就是一直导通,或者说需要检测的时候他仍然是导通的。那您在分段测量各组件都正常,组装好了之后不正常,有可能没放水,也有可能手动短接之后这条回路可能在哪里断了。

网友:
我之前拆的一个电水壶就是如此,为了防干烧,在热电阻上动了点手脚。

网友A:
应该是旁边白色那个是感应传感器

网友:
其它的机器看到是接机壳,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你可真逗,干插试机

网友:
豆浆机之前同事拿来给我看也是类似的情况,后来发现是盖子没盖好,就开不了机,完全不用修

网友:
哈哈,不加水试机,当事者迷

网友:
这个,还好我没试过我家豆浆机,要不然,也,,,,

网友:
试机要加水,我也才知道

网友:
唉,不加水郎通电,那灯能不乱闪吗?还有人添油加醋的,传感器坏了,能不走弯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旁边白色那个是感应传感器

旁边高位白色的是高液位短路结束烧煮传感器,即当豆浆最后烧开后,液位(泡沫)上升,当触及到此金属杆时,产生短路(存在一定电阻,不是完全短路)信号,使豆浆机完成整个工作周期,这个金属杆里面没有NTC电阻,NTC在长的金属杆里面,所以用水来试机,到最后还是要出现报警,因为水烧开了只会翻滚沸腾,不会上溢,碰不到上液位金属杆

网友:
47表以前用过,非常有亲切感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旁边白色那个是感应传感器

这个应该是防溢出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有时候一下子转不过弯,或者惯性思维使然
曾经有一次煤气灶不能点火,换了新电池还是不行,就匆忙换了点火器,过后才量了一下新电池,发现是存放时间太长,没有电量了,点火器是好的

网友:
家里也有个豆浆机,用了几回就当摆件了。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多多回贴发贴了,都负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要多多回贴发贴了,都负分了。

唉,水平有限,不敢发言啊。。。。就到处看看

网友:
远古宝物指针万用表和来自未来的钳表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