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高贵的SIEMENS入门工业级交换机,XB005 6GK5005-0BA00-1AB2

楼主(2024-08-27):
西门子的东西比较贵,就这一个可以买十来个国产工业级交换机, 但是据官方文档说西门子自己的交换机不会丢包(针对PRIFINET通讯),可能是固件和其它的不一样吧

装上外壳只有5个口,实际PCB上是6个,多出来的一个不能用

网友:
没多少电子元件却要这么大块电路板。

网友:
工业级交换机

网友:
卡轨的,这个不便宜,用过东土,瑞斯康达等国产的

网友A:
感觉还不如前面那个大华的。

网友:
问一下他这个板子是几层板

网友:
这种设备实际上是卖软件送硬件

网友:
唬谁呢,我用的水星SG105C V1.0从也不丢包

网友:
带上工业2字,身价可以翻倍

网友:
西门子的电子之类东西比较靠谱

网友:
高集成芯片的加入,挺简洁的

网友:
工业二字 每个字值千金

网友B:
用的安费诺的网口模块,我们公司客户

网友:
看样子发热量不大,挺简约的

网友:
这种交换机没那么神奇,换国产工业级一样不丢包。

网友:
确实挺高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安费诺的网口模块,我们公司客户

有个疑问请教一下,这个交换机没有网变,是不是集成到安费诺接口模组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不如前面那个大华的。

大华的元器件比较大,这个相对都是小型化元器件,只是不清楚为什么没有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