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寨快充头XZ-07

楼主(2024-08-27):
USB口有些松动,砸了几下,又削掉一块壳子给抠开了,USB口那虚焊了。

给各位看官看看 芯片DP4110 2C2901 顶多18W输出
变压器下面一块QC8236D 8脚IC 做工一般般
铁块加强散热,连电容都抹上防爆胶 哈哈哈

网友:
这啥也看不到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看背面挺简洁

网友:
适合给备用机充电

网友:
下面看不到了吗?

网友:
额定10瓦输出,峰值18瓦,有配重铁。

网友:
与官方充电头相差很远

网友:
山货啊,,论坛 都拆了好几个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大一块铁配重, 造假造的......

网友:
比山寨强一些。

网友:
这种山寨充电器使用的时候尽量有人在才安全。

网友:
山寨华为的,但如果能上22.5W也就将就用了,就不知道会不会充坏手机。

网友:
功率足,最大66W。

网友:
铁块的目的不是散热,是增加配重。

网友:
自从国产能造各种小电源芯片后,

各种杂牌电源的质量突飞猛进,10来块钱就能买到18W同步整流随便上,虽说功率不大,但做20W以内的,发热什么的还是能接受的。

网友:
单看外部,厂商名都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铁块的目的是配重。

网友:
铁块做配重太可惜,改成散热双功能就很好

网友:
我上次也拆了一个,有一个大铁皮

网友:
那个是配重铁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