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个貌似是全反射屏的学习机

楼主(2024-08-27):
没开机情况下的屏幕

开机显示内容

用手电筒打光显示效果

拆解过程省略

板子全貌,我这个是其他机器拆的屏幕是一样的,就是不带内存卡不能放音乐

电源芯片和控制机器的3.3v电源部分

主控芯片是杰里的,有一个版本还带蓝牙

屏幕反面是反光的,类似墨水屏和oled那种镜面的

屏幕排线FD042MN

4.2寸全反显示屏,分辨率还行,就是ST7305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驱动,接口是SPI的,貌似是res,scl,te,sda,rs,cs这几根线

网友:
谢谢分享,最早期的液晶屏方案,重新包装成全反射黑白屏?

网友:
别说 这个屏幕不错啊

网友:
看着笔画挺细腻,跟墨水屏似的。

网友:
屏幕排线不错

网友:
屏幕显示的字迹还挺清 晰

网友:
这个不如墨水屏省电吧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建议注明一下

网友:
原来是tft的全反显示屏,以为是墨水屏,不过全反显示屏比较省电

网友:
感觉这效果不输墨水屏啊

网友:
头次见到很亮的全反射屏,以前我见到手表计算器有点暗。

网友:
这个屏幕不错啊

网友:
看着笔画挺细腻

楼主:
带触摸,貌似还是全贴合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