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轮轴是否有问题,如何判断?

楼主(2024-08-27):
自行车轮轴螺母,一边旋进去很多,

另一边好像只旋进去一点点,
为何会这样?
这个车子的轮轴是否有问题,该如何判断?

网友:
用着没问题就行,不放心就用记号笔再螺丝上划一道,过段时间看看有没有移位。

网友:
轴在安装时,没注意两侧预留尺寸不一致吧?

网友A:
轴挡调偏了,只要用手左右不晃,骑着没异常就没事

网友:
只要固定稳了就无所谓,处女座另论

网友B:
轴瓦位置固定好就行,丝杆左点右点没关系

网友C:
这不是问题啊,如果就是看着不舒服就把轴往一边调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挡调偏了,只要用手左右不晃,骑着没异常就没事

骑车没晃动,当时两边一边长一边短是不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问题啊,如果就是看着不舒服就把轴往一边调整一下就好了

怎么调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瓦位置固定好就行,丝杆左点右点没关系

轮轴不是叫轴么,这个学名叫丝杠么

网友:
一面松,一面紧,长的那面松,短的那面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