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自己动手给已17年的尼桑老车更换顶棚

楼主(2024-08-27):
老婆的上班车已经17年头,车况尚能凑合,况且一天两趟不到10公里,所以暂时没急着换车,但她提出顶棚塌了,一定要换。其实早几年也在汽修厂换过一次,号称原厂(拆开时候看到是广州本地出品),700大洋。但是去年就开始脱胶了,现在塌得象天幕帐篷一样了。
网上查了一下,300不到的,想着自己动手也可以接受。

周五晚上动手把就顶棚拆下来,发现不拆副驾座椅,很难无损的把新顶棚放进驾驶舱。

网友:
同换过一次,得有拆卡的工具,主要就是工。。

楼主:
周六一早起来,因为拆副驾座椅要用到梅花扳手,先到五金店购买一套(没有单个买),然后回家开干。

由于没技术没经验,还有这些副厂产品,开孔不正确,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断断续续弄到下午,
广州的天气热成狗,这钱难赚呀。

网友:
有那种顶棚布,可以自己换的,不知道怎么样,我的车顶棚也掉了

网友:
网上有卖顶棚修复工具,不用拆顶棚,类似老沙发的包裹订子

网友:
又一个喜欢折腾的

网友:
这工程量有点大哦

网友:
日产车这么离谱?我福特十几年也没掉顶棚啊?同事大众长安奇瑞什么的七八年的也不少,从来没听说过顶棚要换的

网友:
好家伙看错了,十七年车龄的车,不是17年购买的车,但我的福克斯真的14年了,没掉车顶

网友A:
直接抵2W换新能源

网友:
非常欣赏楼主的动手能力,学习了

网友:
这工程量太大了,这车应该以修修顶棚才合适吧。

网友:
车内这个顶棚会掉,之前还不知道诶

网友:
我的老307也掉了,不过我懒,没象楼主这样大拆修复。只是买了顶棚修复胶水,用钢针插进去喷,然后粘住,效果还行。
不过最近打算报废拿补贴换车了。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大哥:
我发现2007年左右出产的日产、凯越等车款没几年都出现顶棚开胶问题,估计是胶水的问题导致的。
之前也买了喷胶,但原来的海绵渣渣没有清理好就喷,结果没几天又塌下来了。
用钉子固定,大面积钉得密密麻麻的,密集恐惧症发了,所以否定了这方案
至于换车,等年尾再说了,目标是7座mpv油车(或油混)

网友:
年初刚换的200多元马家买的,拆装不费事个把小时就可以搞好了

网友:
哈哈哈 有缘人啊,我早上刚把车扔去美容店换完顶棚,手欠  再也不用内饰清洗剂喷了,才第6年的车

网友:
难道顶壳使用胶粘的?我还以为全是卡扣的

网友:
这东西也会掉?

那拆装这个,是不是要买一堆相应的卡扣啊,拆的时候会不会拆坏掉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抵2W换新能源

换新车要投入几万,感觉车不常用不想投入太多。请教下如果换新车卖掉能净变现多少?能否拿变现的钱再买个老车还有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