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IN11竟然可以这样装到移动硬盘

楼主(2024-08-27):
M.2 的128G sata 接口的固态硬盘 装机安装的windows 11   后来闲容量小直接拆了,换512G的,这个128G就直接放M.2硬盘盒里了,当移动硬盘用。
今天刚好拿到其它机子上用,竟然还可以直接从U盘自动启动了这个系统,太神奇了,变成可移动的系统。WIN11竟然可以这样装到移动硬盘

网友A:
还能装到U盘里呢,wintogo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装到U盘里呢,wintogo了解一下

这个我知道,我一直也是用这个装的。

网友B:
这可能是UEFI启动的功劳的、

任意盘里放上UEFI引导文件,就会在启动项目里看到,里面有系统的话,就能引导。

网友C:
微软还是很体贴用户的,知道你想看一下女同事的硬盘里放了什么小电影,即使设了开机密码

网友D:
主板设为U启动了对吧

网友E:
没错 很方便
也不蓝瓶

网友:
win to go简易版

网友F:
win10开始就支持win to go了。

网友G:
就是不知道运行起来卡不卡   优盘启动winpe还是很方便的  还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不知道运行起来卡不卡   优盘启动winpe还是很方便的  还不卡

固态硬盘,USB3.0,关闭USB节电模式,一点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开始就支持win to go了。

wintogo  能安装win7 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错 很方便
也不蓝瓶

是的,没有蓝屏正常启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设为U启动了对吧

那电脑有问题,USB启动,我先进,PE考备了资料,然后点重启,直接进了我的win11,可能是默认USB启动,连系统选择页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UEFI启动的功劳的、

任意盘里放上UEFI引导文件,就会在启动项目里看到,里面有系统的话,就能引导 ...

那电脑有问题,我先进有PE考备了资料,然后点重启,直接进了我的win11,可能是默认USB启动,连系统选择页面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软还是很体贴用户的,知道你想看一下女同事的硬盘里放了什么小电影,即使设了开机密码 ...

进PE也行啊,我就去进PE去开机密码的,哈哈。

网友:
有时候故意装一个不见得能行

网友:
青春版的win to go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还能这么玩,学到了

网友:
直接插到别的电脑上不用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