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细拆原装的PD快充线的C94快充头

楼主(2024-08-27):
又用坏了一根线,莫名其妙的头部折断损坏的(焊点不牢固),用了打火机烤过取下来了触点,先上整体照片:

MFI芯片微距照片,型号AS3616,芯片兼顾PD快充功能,头是C94型。

金属头,可以被磁铁吸住,不过这个材质用很久都不生锈的,按照个人的判断是马氏体不锈钢(大概率是4系不锈钢),内侧还有编号钢印(微距):

网友A:
厉害啊,用苹果十几年,从来没坏过头,都是线材碎了。

网友B:
手艺不错这么小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用苹果十几年,从来没坏过头,都是线材碎了。

触点没氧化过?

网友:
技术不错   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这么小都能修

这种只能换头了

网友:
这微距不错啊

网友C:
数据线一般损坏都是齐根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一般损坏都是齐根断吧

我这条特殊,头断茬在手机上了,用镊子夹下来的

网友:
数据线线皮坏的多,插头断的不常见

网友:
手艺眼力都不错

网友:
应该暴力掉过吧,一般哪有这么容易断

网友:
线材坏的居多,环保可降解材料

网友:
我以前买的mfi头子,第四根针被烧,是咋回事啊

网友:
见到过好几个这样齐头断的,多一半是与充电宝插在一起边充边用发生的

网友(2024-10-02):
拆的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