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关于机械键盘数据线如何接?

楼主(2024-08-27):
  各位大神:

机械键盘是typec接口,另一边是usb2.0,只有4根线,c插头是5根线的,改怎么接线呀?

网友A:
5根线应该有一根是接的外壳的,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有个CC吧,用A-C线不用这个

网友:
Type-C口有条线应该是接铁壳的,测测和插头短路的就是。键盘上随便找个地接上就行。

网友:
再网上找个图对着接,如果还觉得难就找个转接头。

网友:
接不好会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根线应该有一根是接的外壳的,量一下就知道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个CC吧,用A-C线不用这个

原装线就是b-c的

楼主:
还好难点在于c口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