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刷机卡7%修复最后扩容32GB

楼主(2024-08-27):
网友的一台N1盒子,用户说有几天用着非常卡,想刷下机器最后卡7%不过,收到后刷机卡7%不过:

拆下主板,主板很新,没修过,指示灯自然老化:

直流电源上电,70ma左右不跳动不开机:

测量各路供电,发现闪存的3.3V供电对地阻值为0不正常,正常300多:

拆掉闪存,拖干净焊盘,阻值恢复正常300多:

32GB三星闪存植好锡:

装好闪存,刷机一次过,插电电流正常跳动,能正常开机了,接着把指示灯换成高亮白色的就好了: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昨天才看到这贴今天又来发????

网友B:
腻害!!这个问题都可以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才看到这贴今天又来发????

都不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腻害!!这个问题都可以找出来

用万用表测量下就行

网友C:
专业的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的维修

谢谢支持

网友D:
这个技术和手艺不错,好像还能再加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技术和手艺不错,好像还能再加大一些。

用户只要32g就行了,看看电视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