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解bl锁,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24-08-27):
打算用闲置了几年的红米手机做上位机,可是不论怎么操作都解不了bl锁,主要是连接不上电脑,手机关机后插电脑USB能充电,开机后连接不上,无法充电,插入电脑USb有提示音,右下角也有显示提醒,安装手机驱动时,手机还是连接不上电脑,开启了开发者模式,论坛有懂的大佬说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连上电脑,!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之前买的垃圾线就有这种情况,换了根质量好的就行了...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A:
数据线或者尾插不接触不好吧?直接短接 9008强刷得了

网友B:
换根线试试,尾插口松了也不稳定

网友C:
换数据线试试
这个报错也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插到机箱后面的usb试试

网友D:
手机插个U盘,看看能否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插个U盘,看看能否读写?

移动硬盘能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数据线试试
这个报错也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插到机箱后面的usb试试

机箱后面也试过,一样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线试试,尾插口松了也不稳定

数据线换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或者尾插不接触不好吧?直接短接 9008强刷得了

准备买个尾插换掉试试看

网友D:
手机的驱动没装上?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么老的手机扔了换新的不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驱动没装上?

安装驱动的时候手机必须要连接电脑,所以连接不上电脑,驱动也装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驱动的时候手机必须要连接电脑,所以连接不上电脑,驱动也装不了

安装驱动时手机不用连电脑 但是你这个报错 肯定不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