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超级烫,已解决

楼主(2024-08-27):
开关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超级烫,怎么处理?

淘宝捡垃圾买的电源,24v+5v输出。
24v输出主滤波电容105度的220uf35v和2w电阻(画圈那两个)发热严重,手无法触摸,以为坏了。
换了一个100uf35v的,一样发热严重。
怎么处理才好?
硅胶套里是两个输出整流二极管,一个24v绕组的,一个5v绕组的

20240828更新
就那几个元件,每一个都拆下来量了,全都是好的,但是,
是圈里那个负载电阻的问题,此电阻值为450欧,输出电压为25.5v,造成此电阻非常烫。传到到周边。换上去的电容没有问题,ESR只有0.18

现在串联了一个2K的2W电阻,修改了431的分压电阻,使得电压降为23.5v,电阻只有微热。

不过呢,我发现这个电源非常不环保,空载功率竟然有2W,看样子这种老电源确实应该淘汰。

网友A:
我猜是这玩意发热传过去的...

网友:
电阻也那么烫嘛?反装试试,先排除传递热问题,还不行,换个高频低ESR的

网友B:
电容热一般是有很大的交流分量,看看整流二极管是不是烧了。感觉就是中间带散热片的那个部件。可能是双二极管。要么背面有贴片二极管。

网友:
输出电压正常吗?是不是太高了电容击穿了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网友:
交流的成分太多了

网友:
那个R45大电阻好像时尖峰吸收电路,还有个电容串联,测一下电阻和电容有没有问题,电容发热可能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上级元器件是不是击穿了,也得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这玩意发热传过去的...

不是,那是个5v稳压IC,类似于7805,不过是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热一般是有很大的交流分量,看看整流二极管是不是烧了。感觉就是中间带散热片的那个部件。可能是双二极 ...

不是,那是个5v稳压IC,类似于7805,不过是2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烧特鸡

网友:
整流管或者整流管并联的小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绝缘导热胶套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什么东东?

里面隐藏着整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隐藏着整流二极管。

是的应该里面隐藏着整流二极管。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以把电容接出来,远离热源

低压整流部分的电容,一般来说温度不高,如果是自身温度高,那肯定有异常。

网友:
电阻应该选择功率大一点的,电容器可以再并联一个。

网友:
1、电容采用高频低ESR电容或固态电容,普通电容不太好,2、查整流二极管是否失效,3若有RC电路也查之。电路布局太糟糕了,电容离开整流二极管热源确在太近了,最好的电容也可想而知

网友:
背面拍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