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ELL台式机3681突然坏了,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

楼主(2024-08-27):
论坛各位好,
朋友的dell 3681台式机装的是机械硬盘,从买回来后就一直不很快,不过他有其他电脑用着也就闲置了。
最近要用要装个固态硬盘, 10 代 I3  装win7 安装过程比较麻烦,键盘也有几个按键不好用,所以在安装的时候我就找了另外一个键盘,

直接拔了电源线,然后就启动不起来了,怎么按电源键都没用,反正就是没反应。

现在给电源拆了,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能转,看起来是好的。
是不是主板坏了,要换的那个键盘很久没用了,是不是键盘导致烧坏了主板,按我的想法 不应该这么脆弱啊,
他有台宏碁的电脑开关坏了天天拔电源线开机关机也没事,dell 3681就这么垃圾

网友A:
先短接主板上的开机跳针,看能不能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短接主板上的开机跳针,看能不能看机

刚才接了跳针,还是不行,
我在咸鱼上看别人正常电源是通电后  电源灯常亮,这个电源也是这样的,应该电源没坏。
这dell台式机很久没用了,开机还能用,就我换键盘,再拔掉电源 自此后不亮屏,没任何反应,
感觉有点脆弱啊

网友B:
Dell的BIOS有掉电功能。试试清BIOS

网友:
扣电池试试,也许主板出问题了,长期不用的电器是很容易出现莫名的故障,尤其是防静电。

网友:
扣电池试试,我有台戴尔的主机放久了,要插上电,过一会才能开机

网友:
我之前倒是遇到过电源坏了 5vsb供电没有 但是直接短接能开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的BIOS有掉电功能。试试清BIOS

清BIOS,是不是把电池取下,用镊子把电池接脚短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BIOS,是不是把电池取下,用镊子把电池接脚短路一下?

这样操作可以,如果主板上有清空coms跳线帽或触点(一般在电池附近),不拔电池也可以清。

网友:
检查主板CMOS电池有惊喜

楼主:
电池已经去掉,也短接了,还是启动不了,
昨天我看机箱内部,以及 cpu附近有死蟑螂 ,有可能某次操作中短路了,造成主板不通电

网友D:
建议把所有的零部件从机箱里挪出来,按照最简易安装办法,在清理了灰尘后、内存条用橡皮多擦擦金手指、CPU风扇清理灰尘轴间点上几滴缝纫机机油,在机箱外面组装起来,主要有主板、电源、内存、显示器、键盘、鼠标这些电脑最基本的硬件,多余的不要安上,像U盘移动硬盘显卡声卡一类的先不要安上,这样短接一下主板上的开机跳针,能不能开机,试试看。

网友:
刚才那个建议,在最简易安装中,忘了接上硬盘了,没有操作系统电脑怎么运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所有的零部件从机箱里挪出来,按照最简易安装办法,在清理了灰尘后、内存条用橡皮多擦擦金手指、CPU ...

他这个按开机键都没反应,不上电,估计是主板坏了,和装不装其他硬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按开机键都没反应,不上电,估计是主板坏了,和装不装其他硬件没关系 ...

如果开机键是坏的,两个“触点”连不上,也是上不了电。用最简易安装,撇开了开机键不用,直接短接主板上的两个开机“金属针”,能开机,说明主板没有坏,开不了机,主板就有坏了的可能性。另外还需要检查电源的接头插座有无异样,比如金属针弯了生锈了等,插座里有灰尘有头发有棉絮丝等,都会影响到开机。

网友:
近几年出的电脑主板,感觉明细不如之前的耐用,联想台式机也经常出现主板不通电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已经买了主板换上了,  现在正常工作。
在电源的外壳上,主板上,内存条上,都有蟑螂痕迹和死蟑螂,估计就是要装硬盘,晃动机箱动作大,从立式变成平躺,不一定的某个元件短路。

网友:
最小系统不知道?主板cpu内存电源,开机试试有什么反应,我看楼主描述,是不是清cmos操作有问题,要断开电源,把电源插口从主板拔下,取下电池,短接clear cmos跳针几秒钟再还原,重新插好电源,开机试试,不行的话,重复前面过程,短接跳针不还原,插电开机,再没反应,我也不会了

网友:
你家卫生状况不佳啊 ,换主板不是办法,那些小畜生还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