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20 pro不开机最后修复失败(闪存坏)

楼主(2024-08-27):
网友的一台Mate20 pro ,用户说有一天用着突然不开机了,也不进恢复模式,充电红灯一直闪,去当地售后检测过需要换主板,所以发来让看下什么问题

收到后,插电,指示灯偶尔闪几下,不开机:

拆机,有保修贴纸:

直流电源开机,电流跳动到200ma最后停在100多ma 不亮屏不开机,明显闪存读取不完全的电流:

本来到这不想再修了,因为涉及套件损坏的问题,单换闪存没用的,用户说再修下看看,那只能再死马当活马医再试下
拆下主板,主板没动过:

拆下cpu,处理干净焊盘的黑胶:

cpu和上盖植锡:

装好cpu上下层,直流电源上电电流一样,最终还是未能修复,谢谢大家观看,遇到这种电流的直接退机就行

网友A:
可以单换上盖的呀,我换过P30的,和这个Mate20Pro同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换上盖的呀,我换过P30的,和这个Mate20Pro同CPU

闪存坏了,不是上盖坏

网友B:
换闪存,就是做系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闪存,就是做系统麻烦

和cpu绑定的,麻烦,得换套件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mate20呢!打算在扎米和爱国为里面再选一款,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在使用mate20呢!打算在扎米和爱国为里面再选一款,纠结中

麒麟980还是比较流畅的,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麒麟980还是比较流畅的,还可以继续用

问题是华为放弃给20打安全补丁啦

网友D:
手机这东西怎么就不能做的跟电脑一样,搞个通用的系统包装上了自己选择需要安装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华为放弃给20打安全补丁啦

手机跟电脑不一样,又没啥病毒,不用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跟电脑不一样,又没啥病毒,不用怕

好的!打算用到它寿终正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这东西怎么就不能做的跟电脑一样,搞个通用的系统包装上了自己选择需要安装的程序。 ...

电脑CPU厂家只有两家,指令集大部分都一样的,是通用的技术,手机就不一样,每家都有不同bl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CPU厂家只有两家,指令集大部分都一样的,是通用的技术,手机就不一样,每家都有不同bl ...

学习了,谢谢!如果后期能发展到自动识别,自动安装底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