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上用的指南针,用哪种比较好?

楼主(2024-08-27):
现在车上的指南针好像不大灵敏,
要停放很久,才会显示正确发现,
骑行时根本无法指示正确方向,
则可咋办

网友:
手机最好用

楼主:
你自行车装手机支架了么?

网友:
钢铁金属上的磁性会干扰磁场

网友A:
网上淘个军用的行不

网友:
磁性的指南针要远离钢铁等磁场干扰,然后静置一会儿

网友B:
这是骑到荒山野岭、鸟不拉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了麽,

到了没路的地方还是准备好卫星电话

网友C:
指南针难道不是揣兜里么,震动会影响准确性

网友:
骑啥地方去了,自行车还装指南针?没有地图配合的情况,指南针其实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骑到荒山野岭、鸟不拉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了麽,

到了没路的地方还是准备好卫星电话 ...

这个是骑单车 不是去搞荒野求生。这个是骑单车 不是去搞荒野求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南针难道不是揣兜里么,震动会影响准确性

你骑行的时候,兜里会装个指南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淘个军用的行不

军用指南针和普通指南针什么区别?

网友D:
球形的那种,即一个球浮在液体里那种,至于灵敏不灵敏要看本身的磁力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形的那种,即一个球浮在液体里那种,至于灵敏不灵敏要看本身的磁力强度。 ...

哪种球形?

网友:
指针是个球形,漂浮在一个密封的容器内,使用时不怕前后颠簸(指示时有阻尼不会摆动不停)。找了一下没找到图,你自己百度吧。最简易的是一种是挂在钥匙链上的。稍好一点是放在汽车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骑行的时候,兜里会装个指南针么

骑行腰包总要带吧,钥匙,应急药品什么的,都能装的

网友:
还是路边的大爷最管用

网友:
几乎没有准的吧,感觉自行车上用的没怎么准的,可能是我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水平了。

网友:
都专业到这种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淘个军用的行不

军用指南针怎么装到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