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款独立开关排插

楼主(2024-08-27):
一款pdd 8元包邮6位,一块淘宝6元包邮4位

4位的 ,铜排宽度窄一些,铜排连接靠螺丝外壳固定,不安全,多摔就此拧不紧铜排接触不好发热,自己使用给铜排堆点锡,加强下过流和增加散热,地线是铁的,其他是黄铜

另外一块6位,铜排宽些,螺丝下面是螺母固定,安全性高些,自己使用堆锡提升过流,这个地线也是铁的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插排用料也太省了。

网友:
垃圾产品,仿日式的插座不错。

网友:
螺丝用的不少

网友:
比较垃圾的东西

网友:
小功率设备用用还是可以的   毕竟独立开关可以单独开关的

网友:
为什么堆了不少焊锡上去呢?

网友:
这看着还可以,电脑用用不错

网友:
只能接小功率的设备,另外那个电阻发热厉害,要么剪掉,要么换大电阻。

网友:
自己买底盒用墙插DIY一个不是更好?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单控的,质量不好,开关不灵,插座不紧丢了。真要这种还得买品牌的。

网友:
出水才看两腿泥还是选别人拆过的靠谱

网友:
排插还是得买好点的,感觉这即使是铜,纯度也不高

网友:
小电流用用还凑合,厨房内千万别用。

网友:
看着还可以,最好在螺丝压接位置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铜片小的还不如用导线

网友:
喜欢这种独立开关的,就是感觉开关不耐用。

网友:
铜排有点小,小功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