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Vostro 14-5459;笔记本不启动,拍一下就死机,打开看看~

楼主(2024-08-27):
说电脑不开机,拿到秒开,发现大力拍一下即死机。清理一下电脑垃圾软件,用上火绒,做好备份,拆机清灰,插拔内存还好。

显示屏LED?7000K背光?对比老联想色彩差很多。
这台电固态是DELL的原配???

网友:
原配应该是机械硬盘

网友:
没找到原因?

网友:
把360软件去掉可能更好

网友:
不可能是原装SSD。

网友A:
居然装了2345勇气可嘉佩服

网友:
必须卸载垃圾软件

网友:
哪接触不良

网友:
找到原因吃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装了2345勇气可嘉佩服

+1,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
看样子是内存接触问题了。

网友:
哪个部件接触不良哇,我也还是用六代+win7,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最近发帖附时间,有啥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发帖附时间,有啥玄机?

凑字数啊,极点五笔直接输入date自动出的,够长...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
哪里接触不好吗,

网友:
接触不好,就那几个拆机件,一试就行,再不地就OVER.

网友:
有个八代的,就是键盘失灵,不知道能不能换,怕自己技术不好搞的更坏了

网友:
6代U已经不错了,就是内存小点

网友:
现在电脑根本不用装 什么乱七八遭的工具软件 系统自带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