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路边看到没见过的机车,4缸机V型排布,钱江闪600

楼主(2024-08-27):
~~长沙路边看到的,没见过的机车,4机V型排布,型号未知。有没有大神认识啊~
有大神告诉我了,这个是钱江闪600

~~左边两个杠,V型排布

~~右边两个杠,V型排布

~~左右四缸,每个缸独立排气,有4排气管

~~特别喜欢这样的车,想买

网友:
男人的大玩具、闪600?

网友A:
250CC排量的大功率机车

网友:
钱江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CC排量的大功率机车

这个是600CC哦~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看了下3楼的链接,售价35999元。

网友:
估计不便宜

网友B:
穷B表示这种玩意就是装B用的,话说油箱上咋还有BENZ的标???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友C:
大家分析一下,他加这个靠背后,减震还能好好的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分析一下,他加这个靠背后,减震还能好好的工作吗?

这个竖着的支架应该是固定排气管的,跟后轮悬挂无关

网友:
不能工作,这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分析一下,他加这个靠背后,减震还能好好的工作吗?

这设计也是奇葩,只要上面那条横梁就够了,跟轮子连接的杆子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穷B表示这种玩意就是装B用的,话说油箱上咋还有BENZ的标???

这是钱江奔驰,和奔驰合作生产的不行吗?

网友:
这是我6月份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

网友:
想买?那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