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经常摔地上,是否可能导致虚焊?

楼主(2024-08-27):
发现手电亮度降低很多

用手按一下灯珠,亮度可以提高很多,
但是没多久亮度又急剧下降,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虚焊了?

拆开一看,4个焊锡触点好像没什么问题,
灯珠亮度变低是不是灯珠虚焊导致的?

这种问题,该如何维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你们怎么修好强光手电的?

网友:
支看看是那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经常摔,应该是有脱焊的地方了。

网友A:
应该是灯珠内部有虚焊问题了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振松灯珠内部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珠内部有虚焊问题了

灯珠是贴片器件,电极是不是在灯珠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振松灯珠内部元件了。

灯珠内部元件不会被震到?
主要是振到电极了?

网友C:
电池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触不良吧

电池接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描述,应该是振松灯珠内部元件了。

你说的是灯珠么?

网友D:
拿热风枪吹吹,然后再按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热风枪吹吹,然后再按按?

贴片一把热风枪就能焊好么?

你任何确保触点刚好紧密贴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一把热风枪就能焊好么?

你任何确保触点刚好紧密贴合?

这样吧,要不再使劲摔几下,只要力气足够大我能确保它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