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彩印机上拆下来的无刷电机

楼主(2024-08-27):
彩色复印机上拆下来的一个无刷电机,在地下室里扔了一年多电机壳子都生锈了。这个好像是带驱动电路的吧,是不是接入24V直流电就可以直接驱动?
正面

反面

正面有一颗大芯片

三颗八角芯片型号一样
还有三颗型号一样的四脚小芯片

电路板接口定义看不懂

网友A:
1 3脚接V-,2 4脚接V+,REF clock输入PWM信号看看,应该是低电平信号。START/SOP脚可能要接V+启动,最好串个10k电阻看看。

网友:
应该是步进电机,不是普通的无刷电机,直接通电不一定能正常用

网友B:
这种电机tb上很多,性能也不错还便宜,但是换轴很难,没啥实际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2911-1-1.html

原来在地下室扔四年多了,我说外壳咋都生锈了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网友D:
这个我拆过很多,齿轴限制了很多用途

网友:
功率大小决定一切

网友:
改座扇很静音

网友:
反正已经是拆机了,直接试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无刷电机我拆很多,又大有小,动力不错,就是不懂拿来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3脚接V-,2 4脚接V+,REF clock输入PWM信号看看,应该是低电平信号。START/SOP脚可能要接V+启动,最好串 ...

怎样才能“输入PWM信号”?

网友:
打印机上的电机 去某宝卖电机的店看看定义 好像很麻烦 有的要先接电源 最后接启动线才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tb上很多,性能也不错还便宜,但是换轴很难,没啥实际利用价值

换轴配拉马工具,另一个问题Nidec铁壳孔软的,换好轴得细心敲击,调整同心度,避免摩擦定子。

网友:
可以做个 风扇,,谢谢分享

网友:
哪位内行告诉怎样接电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换轴配拉马工具,另一个问题Nidec铁壳孔软的,换好轴得细心敲击,调整同心度,避免摩擦定子。 ...

五级钳工都搞不定的活被你一句话解决了,简单。
电机动平衡必须要设备的,纯人工基本不可能解决
难度在于要高速转动的条件下找平,你肉眼都看不清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级钳工都搞不定的活被你一句话解决了,简单。
电机动平衡必须要设备的,纯人工基本不可能解决
难度在于 ...

动平衡确实不好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拆过很多,齿轴限制了很多用途

有轴套或者联轴器加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轴套或者联轴器加上不就可以了?

要求不高是可以用联轴器,其实还是有强度和精度问题
用联轴器最好注入胶水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