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是这么改成滚珠轴承的风扇

楼主(2024-08-27):
三颗m1.6的机制盘头内六角螺丝夹住轴承外圈。
原来的含油轴承组件全部拆除。
608轴承刚刚好。几年前各种红包换的轴承各种型号各种牌子都不少。

网友A:
关键是:电机是否用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电机是否用铜线?

什么线不清楚。本地18块钱一只。天价路由器暴雷的那年入手的。
只要是热天就7*24不间断开着。我很满意。

网友B:
改轴承后噪音会比原来大吗?

网友C:
还是直接一步到位改成直流无刷外转子电机舒服

网友:
嗯 这思路不错啊

网友:
还是轴承耐用些。

网友D:
用螺杆固定记得加弹簧垫圈,不然等着松动脱落吧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轴承后噪音会比原来大吗?

就是为了减噪音才改。
要是大了。改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直接一步到位改成直流无刷外转子电机舒服

目前为止还没玩过任何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螺杆固定记得加弹簧垫圈,不然等着松动脱落吧

并不会。已经7*24用了起码三年了。今天是加油顺便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滚珠的?

轴承是深沟道608。一个电机前后各一个60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不会。已经7*24用了起码三年了。今天是加油顺便拍个照。

要是我肯定要上个弹簧垫片保险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肯定要上个弹簧垫片保险点,哈哈

电机壳本身就有弹性。机制螺丝m1.6的密螺距情况下。没任何松动的可能。

网友F:
思路不错,但轴承孔的大小和外径相同不好找吧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不错,但轴承孔的大小和外径相同不好找吧

反正我家好多风扇电机外壳上螺丝还是有弹簧垫圈的

网友:
方法不错,是个有想法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