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ZK-R21H 2.1功放 不开机

楼主(2024-08-27):
E创电子 家的ZK-R21H 2.1功放,买来3年,电源为19V3A笔记本电源,不使用也是长期通电状态。

最近挪位置断开电源再接上就不开机了,以前也出现过不开机现象但只要换一个12V2A的电源就能开机,但这次怎么换都不开机,电源确认是没问题的。

SS54二极管上的白点不是烧坏痕迹,两个都是正常的。

楼主小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无从下手特来求助各位师傅,多谢

.

补充内容 (2024-9-12 17:31):

多谢各位热心坛友,此功放超出个人能力,不修了丢垃圾桶。。。给家人们加分略表谢意。此贴不回了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测测电容电压

网友:
信息太少了。

楼主:
还需要哪些信息?我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测测电容电压

可以再具体点么?只量了电源输入端附近电压是正常的。感觉有可能是哪个零件烧了电路不通导致,但检查没有目测可见烧坏的零件,无从下手

网友B:
从简单到复杂,先短接开关试试,看是不是开关坏了,试试把音量开到最大看有没有底噪,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的原因,仔细分辨是主音箱没声音还是低音炮没声音,两块3116分别带动主音箱和低音炮的,量一下3116电源脚17、18、18、31、32有没有电压,12脚是静音脚,高电平有效,还有音频输入测量有没有直流,3116带直流保护的

网友:
先测试板子上的电压,再测试按键是否正常。

网友:
数字功放,入的多少钱?

网友:
先把SS54换了

网友:
啊这固态电容是带防爆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简单到复杂,先短接开关试试,看是不是开关坏了,试试把音量开到最大看有没有底噪,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的 ...

搞好了没有

网友:
搞好了没有

楼主:
多谢各位,晚上回去按以上建议逐个试试

网友:
从前级电路一步一步检查一下,再到后级

网友:
还是要先测板子上的IC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测其它脚的电压判断IC好坏,一般都是IC坏的多

网友:
我啥也不懂的,我是啦学习的

网友:
这是一块数字芯片功率放大器,从拍照情况来看阻容原件及芯片看不出什么问题,这来功放因为长期插电原因而出现突然不通电问题,检测思路首先要测量供电座到各支路的电源是否正常接通,检测无问题后断电再检查功率放大芯片引脚是否存在虚焊(这个可能性大),数字功放开机是有专门的启动电压信号,尝试补焊后再通电试机

网友:
这种功放好,还是传统那种长方体的好?

网友:
卖家的宣传点也是没谁了

网友:
去官网查这个芯片的文档,用万用表去测量。这样发个图片谁也帮不了你呀